【请教】我的台钻出问题了……

楼主(2010-08-23):
先谢~
我以前不懂,吧砂轮拧在台钻上当电动砂轮用……结果现在轴有点框……
一直放着
还有办法修复吗

网友:
把它拆了,仔细简查一下,不复杂.

楼主:
??真的换轴承就可以么~那就太好了
线轴轴不在周线上,虽然偏的不多,但是也有1-2MM了……哎
都是当时用砂轮甩的……

网友:
看看轴是否磨损了吧

轴和轴承都有可能。

网友:
拆开上图
叫大伙看看呗

楼主:
好~今天回去拆

网友:
拆开上图 可能轴弯了

网友:
铸铁的材料太差了,估计得另镗孔后镶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换轴承就可以么~那就太好了
线轴轴不在周线上,虽然偏的不多,但是也有1-2MM了……哎
都是当时用砂轮甩的……
偏差1-2毫米还说偏得不多

楼主:
发现了~是那个轴套,不知道学名叫啥,那个上下移动的部分和机器基座之间有虚位,完全拧死就好了,钻头上下动不行……

楼主:
上下移动的那个带齿的部分和机器虚位了……

网友:
大的话找铜片包了看看

网友:
 有同样的经历.钻杆轴承.串励电机轴磨损
..能修理.
防护..电机.裸露部分.轮廓边缘.铁.铝皮夹两层豆包布.粘合..滴上机油.
既散热.又防尘.
  钻杆轴承外套端面.胶粘普通纸板.杆与纸板密合可挡灰尘...卡头>>损耗品
  抬钻陪杀轮..继续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是那个轴套,不知道学名叫啥,那个上下移动的部分和机器基座之间有虚位,完全拧死就好了,钻头上下动不行……
明白..台钻多少都有这位置逛量.....也想在这改动..台钻为6MM铸铝MINI型..设想>>带齿那面<背面>双组胶粘黄铜皮..正面.左右45度<铝层较厚>.向心嵌入钢条..螺丝轻顶钢条..... 想想工程还满大呢

楼主:
楼上前辈好办法……
那个就拧死好了,反正想改铣了……

现在发现后面电机那个塔轮转起来是偏心的
难道是电机轴歪了

网友:
加点黄油

网友:
就是主轴框量大了,搞个主轴锁紧就可以了。台钻改铣都要遇到这个问题。当砂轮用的时候把主轴锁紧。防止灰尘进到套筒内,特别是砂轮上掉下的砂子。

楼主:
楼上的大哥,主轴锁紧是啥啊??

网友:
拆下来用千斤顶校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