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金魚尾,麻煩各位幫忙解決下是什麽問題

楼主(2010-08-23):
飛耐的450,昨天在阳台上飞了下,把木桨打坏了,再检查了下JJ,发现主轴有点虚位,就更换了大浆中联,主轴,冰人的推力轴承,今天飞了下就发现金魚尾了,不停的左右抖,于是又更换了,大齿盘的轴套,平衡翼杆,飞起来后还是一样,再检查了下JJ,又把冰人的外丝横轴换了新的,尾波箱也是冰人的一体尾波,把尾轴,皮带和尾管也换了,尾推用的是谷德的很顺畅,再飞还是一样抖,接着检查,拆下旋翼头,检查主轴和冰人的推力轴承,很顺畅,再飞还是抖,再检查了斜盘
舵机
和尾舵机都没有问题,把木桨也换成碳纤桨,调试好没有双桨了,再飞一样的问题,接着检查电器部分,
遥控器
上的那些参数没有动过,
陀螺仪
是401,把陀螺仪感度高高低低都试了,陀螺仪上的延时高低也全试过了,还是老问题,锁尾状态下急抖,不琐尾摆得更大,实在找不到原因了,麻烦各位大大帮看下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提高转速试试看!

网友B:
原帖由
火炮
于 2010-8-23 00:52 发表
飛耐的450,昨天在阳台上飞了下,把木桨打坏了.....
既然是这样!你应该检查一下尾桨夹里的固定螺丝有无松动??? 导致尾桨夹的虚位出现! 就可以出现低速时候的大幅度左右的摆动!急加油时的尾巴不稳或追尾!

网友C(2011-02-16):
請問樓主的金魚尾是否已解決 ? 是什麼原因產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