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恒吉的舵机在电位器的品质上有所提升

楼主(2010-08-23):
于上月购得3只933装在450上,经使用近30个起落<航线>,对其产品的质量较满意,其中摔机4次,断舵臂一次,少朔料齿一次,但电机和电路均没有烧,最后发现少齿的舵机有抖舵的情况且周期性抖,如不换电位器的话,这棵舵机就不能用了,可惜,请恒吉的厂家研究下933的生命,能否让933有更好的电位器,其实出此之外933真是个性价比高的舵机,想想933X2=202或313,如果因电位器这样的件断了933的命真是不值得呀!

网友:
目前感觉933应该换个好点的进口电位器了。450级别舵机里寿命最长的电位器要数65MG的电位器,品牌和FUTABA所有舵机的电位器是一个厂家输出地,就是这种小型号进口电位器有点难买。

网友A:
我几个933从3月份服役到现在还好,一直都在炸,前几天炸了,出现抖舵现象,我吧3个舵机电位器都洗了,现在还在用,没有再抖了,我相信可以再用一段时间。

网友B:
感谢各位对恒吉舵机的建议,我公司已经制定了改进措施,很快就可以实施了。

网友:
我觉得922 933的壳才是应当首先解决的,太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对恒吉舵机的建议,我公司已经制定了改进措施,很快就可以实施了。

啥措施,还需要多久?

网友:
措施就是换好电位器,需要争加多少成本,大家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对恒吉舵机的建议,我公司已经制定了改进措施,很快就可以实施了。

如果贵公司找到好的电位器,记得上淘宝做配件散卖啊,实在受不了原配的那个烂电位器,才几十个起落就抖得像个按摩器.........

网友:
恒吉的舵机,可不是换个电位器就能解决抖舵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措施,还需要多久?

正在实施,由于电位器尺寸不同,换电位器就等于换个壳子,换壳子就等于重新开模具,因此我们在这里也不好确切的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完成。

网友(2010-11-10):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933从3月份服役到现在还好,一直都在炸,前几天炸了,出现抖舵现象,我吧3个舵机电位器都洗了,现在还在用,没有再抖了,我相信可以再用一段时间。
据说用喷雾清洗可行!

请介绍一下

网友:
厂家的也来了啊。可以出个升级版的吧 大家都等着呢

网友:
欢迎恒吉又有了新的举措!

网友:
都好几个月了。。要是能已旧换新就好了,现在电器东西流行这个。

网友:
抖舵已经很久了,一直在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