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用过上海利群13KW的电焊机吗?这个质量怎样?

楼主(2010-08-23):
请问大家有用过上海利群13KW的电焊机吗?这个质量怎样?
我是从淘宝那看到的,上海利群13KW铜线的手提电焊机,不知其质量如何?价格是500元,铜线的这个价钱也太便宜了吧?好多疑问...............?

楼主:
 怎样没人回答呢??

网友A:
买个逆变的多好,对技术要求还低

网友B:
我今天刚收了个铝的,13千瓦,260,没什么缺 陷在,试了2.5的焊条还好啊

网友B: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fc6e266-aec7-11df-bf91-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到了,你的是13KW的铝线的,烧3.2的焊条应该没事吧,接220V试试,想问你那机有多重??

网友C:
这年头铜线焊机和处女一样少。

楼主:
铜线和处女

网友D:
以后买焊机在付款之前要拆壳验身了,上漆的氧化铝线或铝排用手揿一下就知道了,软硬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E:
用逆变直流吧,推荐深圳瑞凌的锐龙或者佳士宝,200A,220V足够家庭用了,焊4.0的焊条那个是相当的爽,我绝不是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深圳瑞凌的我也考虑过,电子产品就怕维修率高,费用大 ,我也是家庭用下玩玩的,用不了几次的..........好难选择

网友F:
楼上的是我的托哈 嘿嘿。 说句实话 上海人工那么贵 谁给你做成本那么低的东西啊 想想就知道不是台州产的 就是沧州的货 。寿命最多2年 是个电老虎空载功率一般500W左右。 最大也就烧个2.5焊条 3.2成型不会满意。空载电压40-50V 应该不会超50 我量过几个牌子的 都是这样,重量比较沉。一般采用的是翻新硅钢片 (看着比较黑而且不齐)更黑心的 会用冷轧板代替,因为成本比较低。不要选购带风机的了 那个纯粹是摆设看着有用实则没用 还贵几十块钱 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听了你的。我会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