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小直机,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2010-08-23):
450感觉还是大了点...

网友:
ep200
4g6
4g3
都可以!

网友:
ep200
4g6
4g3
4#6
250se
都行

楼主:
性能上,这三款,哪个好呢?
ep200
4g6
4g3

网友:
以前我也觉得 450大,等你习惯了就会觉得450太小了

网友A:
性能顺序
4#6<4G6<ep200 , 250se < 255

网友:
根据变总距抗风的原理,6通小机是能抗相应的小风的:2级风以内,应该好过九鹰的260吧。说的不对欢迎拍砖:学习提高。

网友:
450还大。。。。我觉得现在不上600   都不过瘾。。。。

楼主:
 呃.我目前的情况,只能在家玩玩,先在家练练...
情况好,再定...

网友:
有空多去看看现场飞700,再看看700炸鸡,就觉得450就是玩具。

网友:
华科尔新出4G3无副翼三轴版本V120D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顺序
4#6

正解!

楼主:
观察了一段,...决定4G6S,或250山寨.大家再给点意见吧...

对了,还有控的选择...
4G6S能用DSX7?

网友:
新手玩250?呵呵,别以为小的好搞。如果有经验的话当我没说。如果是新手那山寨250就玩你了。信不信由你。新手的话老老实实上个好点的山寨450吧,省的多。你看你说的那几个飞机配件有450便宜的?不要只看飞机价格,哎。入魔啊。多少新手听不进老鸟一句话。配件才是你的最大开销

楼主:
不就是看在450大了点...
260玩这么久也该换机了. ..
主要是考虑小号J.因为在室内时间多.
我不怕折腾的..

网友:
当然是4G6S,出勤率高,飞行成本低。

网友B:
场地4个平方以内,只能推荐4G6S,只能用华的2801控;

场地4个平方以上,9个平方以内,建议250,山寨配件便宜,而且能用JR/FUTABA的控;

场地9个平方以上,16平方以内,建议255,尺寸大点,但精度高,设计优,配件么,要看地区了,有的地区配件不好搞,山寨的基本没有。

呵呵,随便一说,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场地4个平方以内,只能推荐4G6S,只能用华的2801控;

场地4个平方以上,9个平方以内,建议250,山寨配件便宜,而且能用JR/FUTABA的控;

场地9个平方以上,16平方以内,建议255,尺寸大点,但精度高,设计优,配 ...

16平方以内 我都只推荐 4G6S, 除非只是练习4面悬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场地4个平方以内,只能推荐4G6S,只能用华的2801控;

场地4个平方以上,9个平方以内,建议250,山寨配件便宜,而且能用JR/FUTABA的控;

场地9个平方以上,16平方以内,建议255,尺寸大点,但精度高,设计优,配 ...

我的娘诶,新手入门能行吗?
别4G6s了,要不4G6,要不v120d02
其实我觉得4#6也许更适合lz

网友A:
要说适合新手, 模拟器最好, 过了前4关再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娘诶,新手入门能行吗?
别4G6s了,要不4G6,要不v120d02
其实我觉得4#6也许更适合lz

别。260都玩N久了。还买个4通。。。

折腾不怕。往好的,小巧推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适合新手, 模拟器最好, 过了前4关再上真机。

恩,所以还得推荐下控哦。

本来是相中DX7。或DSX7。。但某人极力推荐FF7。说是菜单设置丰富。。

我新手,只能先从外观上来选。。。最喜欢的肯定是DX7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不怕折腾。所以先把那些很难很难什么的排除在外吧。。

网友:
如果喜欢小宅机,可以考虑2801pro, 想一步到位 就t8fg啦,想要省些呢,T8.

最经看到个小鸡 ep100 v2pro, 可以研究看看, 关键问题是配件。

网友:
6通小直机,除了花xx的鸡鸡,我找不到其他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说适合新手, 模拟器最好, 过了前4关再上真机。
模拟器能模拟起飞时的地效吗?能模拟紊乱气流的干扰吗?能摸拟JJ没完全调到位时的打转和飘移吗?

网友:
ls,请不要抬杠好吗?
模拟器不是万能的,但作用之大,谁用谁知道

楼主:
 和谐和谐.....

网友:
LZ要在室内玩六通JJ,当然是要玩3D了,做室内装修的有福了。

网友D:
我不是抬杠,过去3D动作游戏常玩,模拟器也常玩,现在全玩厌了:除了基本手法没一点实际意义!电脑里那套“虚拟现实”永远脱离现实。飞行是摔出来的!

网友:
顶 15楼才是正解,越小越难飞,主要是对新手,我也是新手潜水中

网友:
ep200
250多不错

网友:
250吧! 我也考虑入个250在客厅玩,冬天就不能出去飞大机了,在家飞小机玩!

网友:
我有个005直升机是6通的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抬杠,过去3D动作游戏常玩,模拟器也常玩,现在全玩厌了:除了基本手法没一点实际意义!电脑里那套“虚拟现实”永远脱离现实。飞行是摔出来的!

“飞行是摔出来的!” 你真的是在抬杠和误导新人,对于初学和和晋级的3D练习者模拟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模拟软件只有正版可用,那也有必要买一套。如果你的飞行真的是靠摔出来的, 我不想评价什么,你考摔别人不一定靠摔的, 最反感无谓炸鸡。

网友:
4#6是四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行是摔出来的!” 你真的是在抬杠和误导新人,对于初学和和晋级的3D练习者模拟器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模拟软件只有正版可用,那也有必要买一套。如果你的飞行真的是靠摔出来的, 我不想评价什么,你考摔别人不 ...

KEYS兄所言极是!我飞4G6S时炸鸡也并不多,飞250时,只炸2次,都是因为在大风天盲目瞎翻造成的,所以现在想想后悔啊,还是太太平平练好正飞再说吧。我飞550E一次都没有炸过,因为很小心。

一般练习新动作的方法是,先练模拟器,在模拟器里练得烂熟了,在250上实践,250上实践的烂熟了,再上550E实践。

不过,现在觉得250实践不是个好的选择,因为太小,不抗风!所以我定了425作为练习机。

我今后的练习之路应该是:

1、模拟器
2、外场425
3、外场550E
4、室内250
这样才够刺激!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就算不在乎钱,炸机后的维修调试也很费时间,并且调机后试飞时又是最容易因为设置及机械故障炸机的时候。
梦想有一个机械师。。。就能爽飞不怕炸了,哈哈 。

网友:
35楼: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说的也未必没有道理。说个最基本的科目:悬停,这是最基本的须苦练的一个科目。而在模拟器上,一推油门屏幕上的JJ就乖乖的悬停在那里,无须再打杆:这在实飞中可能吗?这样能练悬停吗?究竟是谁在误导新人!如果一定要说我抬杠,仍请正面考虑这三个问题:
模拟器能模拟起飞时的地效吗?能模拟风和紊乱气流的干扰吗?能摸拟JJ没完全调到位时的打转和飘移吗?
不能是吧!还是和实飞有差距是吧!对于从没飞过的新人,光因起飞和心理障碍还是不勉一摔对吧!还是得从摔起步是吧!既然如此,就得讨论一下怎么摔才代价最小对吧!
我才没时间“抬杠”,但这是个事实:直机初飞必须要从起飞开始,然后是悬停,这二项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而现行的模拟器在这方面做的实在不怎么样!恕我孤陋寡闻。如果有在这二项上做好了的模拟器,请推荐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