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上面300出头的散装AR6200敢用么??

楼主(2010-08-23):
看到居然有便宜到80块的AR6100,怕用了失控。
AR6200带一个卫星接收毕竟好很多,可是散装的价格也是低得让人放心不下,300刚出头,真怕是国内山寨的,不太敢买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模友,可地面测距过么?效果怎样,谢谢。

网友:
买来一试便清楚!

网友:
便宜有什么不好  我还希望他8块那

网友A:
哎,我拿KDS的控都飞了几个月。还没见失控。我感觉失控挺不容易啊。倒是怀疑有些炸鸡的人,是不是自己没控制好,却偏偏说是失控。

网友:
6200如果是山寨的就还有降价的空间,看看6100才几天就降到80了

网友:
6100山寨的我用还不错,最起码飞450是足够了,希望6200也有白菜的一天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既如此,小弟便放心买了。
话说以前花了380买了个盒装的AR6110E,每用必失控,还好只是丢控一瞬间,一瞬间又恢复,飞机每飞必抖下,现在都见怪不怪了……由他去了。

网友:
我刚买过个300出头的散装AR6200,说下感受,买过来后对频成功,准备插舵机测试,突然发除了电池通道其他所有通道都插不进去,拿了个以前买的AR6200出来对比才发现新的这个外壳插舵机处防插反的那个塑料凸起比较大,除非自己把舵机线头拿砂纸磨一下,否则根本插不进去。发现问题后就开始仔细研究这个新买的AR6200,发现外壳做工不是很好,很容易的就把外壳拆了,里面电路板有手工焊接过的痕迹,天线根部有快要断掉的迹象,很明显这批AR6200有问题。
总结下,接收机电路板应该是原装的,但维修过,而且是使用过很长时间的板子,外壳估计是山寨的,做工有点粗糙特别是插舵机线的位置,我估计这批AR6200是返修翻新货。我当天就联系卖家退了,卖家也很爽快,退货邮费也是他出的。

网友:
还真是山寨的额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我拿KDS的控都飞了几个月。还没见失控。我感觉失控挺不容易啊。倒是怀疑有些炸鸡的人,是不是自己没控制好,却偏偏说是失控。
你是用2.4G的吧,确实想失控都不行。以前我用天9PCM72M的,悬停好好的,突然油门猛增倾翻,关油门打舵没反应,侧板都炸断。换2.4G后风平浪静,快一年了没失控过。

网友:
山寨无处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