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容量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我的电池从3.8V充到4.18V只充了850毫安的电量,请问各位老大,我的电池容量大概是多少啊?我是3S的锂电。

网友:
你的电池容量大概是2150mah左右

网友:
"我的电池从3.8V充到4.18V只充了850毫安的电量,"
真奇怪,你的850MA是怎么得出来的呀?单位也不对呀?MA是电流单位呀,也不是电量单位.

楼主:
我也不知道850的单位是什么,是充电器显示充进的电量。具体单位我也不知道。

网友:
楼上得出的电量结果是如何算出来的,有公式么?还是凭经验猜的?

网友:
我的3S锂电 11.1V 2200mah20C的电池(用B6)先放电到单节3.8V保存电压,然后充电到单节4.18V,显示充入电量1130,如何解释它的实际容量呢?
另外,我还有3S 1300mah 15C电池,在上述电压区间只显示充入470mah的电量,那么它的容量正确么?
还有号称2200mah 5C 3S的控电也在上述区间充电只显示充入530MAH的电量,那么该电池的实际容量又是多少呢?如果有公式用是如何计算的呢?请高手解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