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人求助,关于一个接收机控制3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本人有两个XXD2212 KV1400
电机
,电调XXD30A. 一个64mm无刷 涵道. XXD50A 电调. 用来制作一艘船. 涵道中置风动, 两电机模仿虾挺左右置. 问能用一个接收机控制3个电机,将3个电调并联接在接受机上吗?会不会产生影响. 本人试接短时间运转过没问题,但长时间是否会影响.如造成烧电机或电调现象.请各位高手前辈指导.拜谢 ! 接受机和控为E-SKY 2.4G 六通,

网友A:
应该要配三个电调把
用左右的电机控制方向 中间做动力?

楼主:
全部做动力,原来是那么考虑,但后来想来想去,左右管方向还是不方便,只能全风动,还是采用舵转向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