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问题

楼主(2010-08-23):
我看了很久还是分不清楚翼龙与飘飘的区别 各位能否解释一下 还有飘飘的重量在哪范围最好飞要上什么配置 新手要不要副 谢谢

楼主:
新手要不要副翼 配置详细一点

楼主:
各位大哥解答一下好不是拜托了

网友:
同样问题……

网友:
新手还是不要副翼好

网友:
个人感觉有副翼好飞,可以方便的控制飞机的平衡,没有副翼很难靠尾翼来控制飞机的平衡。转弯也是有延迟的。不好控制。所以感觉还是四通机,三通机像鸡肋:loveliness:

网友:
飞机还是四通好飞感觉有副翼好飞

网友:
新手的副翼用的舵量一定要小!

 也就是说,副翼的推拉杆的连接孔位,靠近舵机的用最里面的孔,而靠近副翼的摇臂孔也可用最外面的孔位或中间的孔位。以保证有较小的舵量。 不然新手是非常容易炸鸡!

网友:
最好用副翼,先上模拟

网友A:
那位哥们给回答个问题,7060的桨,配啥电机合适?2212 kv1400的是不是有点,,,,?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太感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位哥们给回答个问题,7060的桨,配啥电机合适?2212 kv1400的是不是有点,,,,?

银燕2822CF 1200rpm/V?这个铃铛确实比2212 1400rpm/V更合适点,不过价钱也贵了一点……

网友:
我今天组装了一个翼龙  个人感觉应该不抗炸    炸鸡效果不知道  下午去飞

副翼是一定要带的  一个是以后飞的都带副翼   现在不带以后还要练习   另一个是带副翼好控制  易转弯

飘飘机  第一架飞机个人感觉是EPP 的飞机   泡沫炸鸡后  有裂缝 用胶带一粘还可以飞   要是零件飞了    那就看维修技术了

楼主:
楼上的飘飘机好飞么 整机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