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厌氧胶)

楼主(2010-08-23):
各位魔友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把下了螺丝胶的螺丝拧出来,有办法的拜托回帖。

网友A:
有些地方火不好去烧,怎么办呢?

网友B:
那就得使劲拧了

网友C:
拿热风枪加热,就是修手机那种。

网友D:
烙铁点下,没有塑料件的也可以打火机烤下

网友E:
用电烙铁压一下螺丝头。3秒吧。

网友:
我用打火机烤的基本拧得下~

网友A:
电机齿轮的止泻螺丝要不要打螺丝胶呀?

网友:
我的滑翔机装折叠桨的时候在电机轴上点了点胶,结果顶丝都松来还是很紧,怎么弄都弄不下来,还是低强度的!~

网友F:
点了一点么????弄不下来,我的办法是,扔掉 。另外碳纤维烧烧会软掉,怎么办

楼主:
舵机
华科尔4#6系列的尾舵机hm-4#6-z-31 wk-03-1。质量太一般了一个月要换两个,都是抖舵。魔友们有好东东可以代替它吗?如果有回帖绐个淘宝连接,做福人类!齐齐飞!

楼主:
(用电烙铁压一下螺丝头。3秒吧)楼上朋友办法实在高!管用!使得!其是高!

网友G:
下次记得用低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