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变频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23):
前几天飞机丢失了,原装的pcm接收机也完了。现在想重新购一只接收机,请问名位老鸟,二次变频接收机用pcm的效果是不要好于PPM的。大家一般用哪一种?

网友A:
二次变频pcm接收机效果绝对好于二次变频PPM。。。就是二次变频pcm接收机太贵了

网友B:
PCM接收机应该只有原装才有的

网友C:
原帖由
兔哥
于 2010-8-23 18:10 发表
PCM接收机应该只有原装才有的
是的,不同厂家之间不通用。可以用恒吉PPM二次变频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