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3):
futaba 6ex 如何设置ppm ,

网友A:
开机后同是时按下左边的MODE和SELECT键,屏幕闪动。按两次SELECT键,屏幕上就会显示调变模式,同时屏幕上方还会显示“PLUS”。要选择PCM调变模式的话,将DATA INPUT键向上滑动(1秒以上),就会显示“PCM”。要选择PPM调变模式的话,将DATA INPUT键向下滑动,“PPM”就会显示。调完关机再开机,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按照操作“PLUS”不见有呢呢是怎么回事呢,不过还得谢谢你

网友B:
楼主你问沙发就对了,他是折腾这控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