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800.G105.JB08!

楼主(2010-08-23):
如题这几个
陀螺仪
那个好一点?

网友A:
我用KDS800和GY401,航线阶段区别不大.G105.JB08没用过.

网友B:
我开始买套机的时候配的是JB08,后来感觉很垃圾,根本锁不住尾巴,感度低于50就是非锁尾状态(灯灭),感度超过55就金鱼尾,就是说感度只能在50-55之间调,但在这个之间飘得比较厉害,没风都会飘,有风就更不用说了,建议最好上GY401,KDS800会有一点温飘。个人意见,说得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C:
难道是江湖兄???KDS800啦

楼主:
哎!!是太阳啊?呵呵

网友D:
就用后感觉这几款陀螺相差无几,因都用的同级同型的传感器,且电路都是国产初级陀螺通用的板子,就连设置都大同小意,此类陀螺调好中立点,完善机况后,能很好的悬停及航线<自旋航线出外>,JB08与KDS800我都用了很长时间,现在有时还会用它们倒旋,其最大缺点是,慢漂<调中立点可改善>,摔尾,自旋不均.

楼主:
今天买了个HG730

网友E:
KDS800
用过KDS800跟G105
KDS800只有少数时候会出现温飘其他还好
关键是调式好中立点.
G105金鱼尾 时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