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主号

楼主(2010-08-23):
怎么把她再搞快点啊??
速度一般般啊~~~
但我用的东西已经很好了~~
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LZ的配置好豪华啊!有钱人,公主这船型就是这样的因为重心高,高速转弯是容易翻船的,这船是看航姿的,不是用来跑速度的

网友B:
只能加装水刀,另外舵片要加长的~~~

网友C:
哎呀!硬要把公主变泼妇。

网友D:
可惜动力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配置好豪华啊!有钱人,公主这船型就是这样的因为重心高,高速转弯是容易翻船的,这船是看航姿的,不是用来跑速度的
ye
就是想他跑快点~~~没想到这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加装水刀,另外舵片要加长的~~~

怎么加法啊??可以发张图片来看看吗~~~我都不懂得~~~如果加上水刀不就穿洞~~会进水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呀!硬要把公主变泼妇。

    可以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动力套了。

不可惜啊~~跑直线就快了~~~哈哈

网友:
这套动力装个虾艇玩玩,速度一定爽歪歪!

网友C:
高速拐弯 ,估计公主会横滚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拐弯 ,估计公主会横滚几圈。

对啊~~如果在用在虾上肯定好~~~不过不知道那里有买虾的~~~没看到漂亮的`~~~~

网友:
可惜动力系统了~~哎~~

楼主:
给我上啊~~~救命啊~~~

网友E:
直轴就行了,没必要用软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轴就行了,没必要用软轴.

那么个水冷

网友A:
你这是成品船,用的软轴质量不好,换成4MM不锈钢软轴就不会扭断了!水冷不好,可以装吸水泵,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成品船,用的软轴质量不好,换成4MM不锈钢软轴就不会扭断了!水冷不好,可以装吸水泵,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谢谢~~~那么那个牌子的吸水泵好啊?在那里有的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