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慢舵机达到高速舵机效果(仅仅是计算)

楼主(2010-08-23):
COS30=1.2^2+1.2^2-A^2/2*1.2*1.2
A=0.62(0.08 舵机1S行程)

0.12的舵机达到一样的效果
0.08/0.12*30=20
COS20=(B^2+B^2-0.62^2)/2B^2
B=1.7866
通过计算得出的舵臂长度
0.12的舵机转动20度时,0.08的舵机转动30度时间相同
力量1.2:1.7866=1.6:X
X=2.382KG
有款3KG的数字舵机,如果使用圆形舵盘,那么炸机扫齿的几率更低
不知道以上计算有什么问题,或者实践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计算如果错了就忽略吧,思路是重点
不要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如为什么不用XXX舵机等废话

网友A:
没有明白LZ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这设想的???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用靠外的舵盘孔的话,舵机力量小很多,而且精度差很多~~

网友:
lz;
不是牺牲速度换取力量,就是牺牲力量换取速度,
本质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LZ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这设想的???
线速度=角速度*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用靠外的舵盘孔的话,舵机力量小很多,而且精度差很多~~
请问为什么精度会降低,这个我想不明白,力量问题可以用3KG的舵机,换算后比一般的锁尾舵机力量还大点

网友C:
期待楼主的实验报告!~现在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的实验报告!~现在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
只是设想,实验报告没半年是出不了的,高三太忙了,只能胡思乱想

网友:
应该不是这么计算的吧,否则只要调整舵机臂长度就可以改变舵机速度?

网友:
虚位会被放的更大。

网友:
舵机速度的背后,还代表着对信号的反映速度,马达的启动速度,刹车速度等

楼主:
有人回答问题了,在这里再感谢一次

尾桨和大奖的扭力平衡很复杂,所以需要尾舵机高速的修正尾桨螺距,  楼主你把舵机摇臂长度增加,分辨率如下:: 一般现在舵机分辨率为1024,也就是正负60度分成1024个小格,所以摇臂越长,舵机走一格尾桨螺距变化度数越大,分辨率越低, 所以你用慢速舵机加长舵臂带来的效果就是  严重的金鱼尾   你想用慢速舵机锁尾的话用短舵臂,增加陀螺的响应延迟设定

网友:
高三学生用学到的物理知识用于实际的航模,值得称赞!

但要知道理论与实际的差距往往很大;有些认为可以忽略的参数对最终结果可能是颠覆性的;

举一个例子:

450尾桨;塑料的和碳纤的,在实际操控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只考虑到材质重量是造成这个区别就可能太片面了。

网友:
照这么说大力士加个延长臂就是拳王了

网友:
0.08和0.12的速度可以忽略不记的,450全靠电池和电机,以及旋翼头的灵敏度,当然桨也有一丁点影响,不要拿木桨来说事,我说的是碳桨之间的比较

网友:
确实存在精度问题!

网友:
目前,正在动手改装舵机, 用9G辉胜齿及电路板, 由二个电机驱动.

网友:
对锁尾舵机来说线速度是次要的, 换向速度才是关键
你舵臂弄得再长也改变不了换向速度,而且线速度过大的效果就是出现追踪现象。

网友:
我转贴详细的供参考:
尾舵机摇臂球头孔位是很讲究的,不同的飞机需要不同的长度来对应。
----------------------------------------------------------------------------------------------------------------------------
1.由于舵机齿轮是有虚位的,摇臂越长,虚位行程相对越大。
2.舵机能承受的最大力矩跟舵臂长度成反比,摇臂越长力矩越小,如果力量不够速度根本出不来
3.摇臂越长,总行程量越大,改变了舵臂长度,需要重新调整行程限制。
4.摇臂越长,有效行程内摇臂走的弧线越接近直线,相对线性越好。
5.摇臂越长,舵机分辩率越低,因为舵机电位器的行程没有充分利用,
6.摇臂越长,单位时间内移动的行程越大,转向速率越大。
7.摇臂越长,球头线速度越高,相当于感度越大,但是舵机的换向反应速度并没有提高,
过大的线速度容易引起修正过度,出现追踪现象。
(但是跟陀螺仪感度不同的是,陀螺仪感度越大转向越慢,而摇臂越长转向越快)
---------------------------------------------------------------------------------------------------------------------------
摇臂长度如果超出合适的范围,无论过长过短,舵机速度都会变慢。
最好的效果,需要速度与长度相匹配。

网友:
楼主 你这个不对啊,舵机是步进的,你这样做只是提高了线速度,但是牺牲了控制精度,理论上就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