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对码方法

楼主(2010-08-23):
最近发现很多新手找问DSM2对码方法,说是对不上
其实我想问题主要出在以下
DSM2对码方式:
1 将对码插头插入接收机
电池
通道
2 电池(或接通电调电源)插入其他任意未用通道,此时接收机灯快闪。
3 油门杆放到最低,按住发射机高频头上的灯并打开发射机电源,此时发射机LED高频头LED 灯闪亮,几秒内接收机LED灯闪亮
4 闪亮停止后,再一直按住发射机高频头绿灯不放,等到接收机灯常亮,此时对频完成,
新接收机只需对码一次,对码后使用时移除对码插头。
其实因为第4步,闪亮停止后,再等到常亮,这个时间估计有个六七秒的样子,很多新手以为,到第3步,对频就完了
所以才出现有新手说对不上

网友A:
估计很多对不上的是因为买了山寨的6100E

网友B:
说的好。
提醒大家,DX7说明书上还有下面一段,大意是把模型设置好之后,还要重新对一次码,以确保真正的最低油门和其它摇杆中立。
after you have programmed your model, it is important to rebind the system so the true low throttle and neutral control surface positions are programmed.

楼主:
大家给摧荐下,飞直机用什么接收机比较划算, JR DSX9控 450机

楼主:
可是正版的有一些贵,有200多,就买了一个80的,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啊,

网友C:
我的山寨的6100e第一次对频正常,放了几天忽然就不能用了,返回商家测试又正常了,发回来重新对频用了1个月还没出问题,看来山寨的确实不保险啊

网友B:
6110E,260左右。

楼主:
我买过一个正版6100E ,花了260多吧(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正版 ) 前几天又买回来一个80(这个知道肯定不是正版 ) ,实测 80的 矩离比260的,远了10米左右 仔细观察,发现80的没比260的差到哪里,感觉外壳80的比260的好相还要硬一些
实际使用,用来330X上使用过4个回合了,没出现过不正常情况,对码一次完成
 小弟已经是实在搞 不清了,是260的本来就比80的差呢,还是那奸商把70的当260卖我了

网友D:
还没到这一步,先顶个帖捞捞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