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55HZ发动机!!!

楼主(2010-08-23):
亚拓55HZ发动机磨合完成之后,中速和高速油针大约在什么位置呢?怠速油针在哪里啊?我拧了黄铜片上的那个一字螺丝,拧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55HZ发动机磨合完成之后,中速和高速油针大约在什么位置呢?怠速油针在哪里啊?我拧了黄铜片上的那个一字螺丝,拧不动。

怠速是调哪个黄铜片上的螺丝,但要把另一个螺丝拧松了才能调,调完了要再拧紧,调怠速的是副油针,调的时候,15度到30度调,OS的油针很精确。不要调的太厉害,一点一点调。主油针是高速,磨合完后,一般要回一点主油针,我的是在一圈多四格。哪个你要自己慢慢调。用的油不一样,调的也不一要。不过,OS的发动非常好调,只少不会莫名熄火。亚拓是OS代工的。

网友:
都是OS的    我也才装好   今天才磨了一点油    明天继续    OS的发动机确实走得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