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提个建议

楼主(2010-08-23):
X650可不可以和电直一样配一个结实的箱子?那怕是做为可选件也行。

网友:
赞成,免得自己找地方做,还麻烦

网友:
赞成楼主的想法!

网友:
这个建议我们采纳了,箱子我们本来打算用高强度塑料那种仪器仪表箱。质量很好,工业级。但是价格很高,比且需要定制。估计短期无法推出。
另外一种方案是那种铝制的,不知大家什么看法?

网友:
投高强度塑料箱一票,容量要大些,控、相机、电池等附件都能放。。。

不过时间要是长的话,那就先用铝制的过渡一下,反正就百十来块钱的事儿。。

网友:
能放装好X650的箱子估计不便宜哦

网友:
把螺旋桨和脚架卸下来,就可以小巧一些

网友A:
高强度塑料箱

高强度塑料箱如价格不超过300元还很好接受的。怎么说只是机的不到10分一价,保护好,也方便运输

网友:
我倒觉得不用箱子,只要一个袋子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标配一个装四轴的背袋,主要是方便携带。
然后是以防路人投来鄙夷不解的目光。

网友B:
最好是背包款呵呵,空出4个角呵呵,方便最好,想当初专门为500直机定个铝箱,最好发现还不如用原来的纸箱方便,出门拖个正正方方大箱子,傻。。。

网友:
在网上见过一个四个轴可以收在一起的,这样可以省不少地方。
不过比较考设计。。

网友:
可以考虑3点、9点的两个轴水平折叠过去;6点的轴垂直折叠过去。
这样四个轴收在一起,装起方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强度塑料箱如价格不超过300元还很好接受的。怎么说只是机的不到10分一价,保护好,也方便运输

参考Pelican的器材箱。。。好吧,国内品牌的也行,就万德福吧。。。。。能完全装下X650带控带附件的箱子,估计得做成杆箱,参考万德福的价格,这个尺寸得卖2000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背包款呵呵,空出4个角呵呵,方便最好,想当初专门为500直机定个铝箱,最好发现还不如用原来的纸箱方便,出门拖个正正方方大箱子,傻。。。

自己出去玩儿拖个箱子出门,是感觉很傻,不过要是给客户干活或做演示啥的,还是用高级的箱子显得多专业,合同价格上也能反映出来。。。我觉得Xaircraft将来是想走后面这个路子。。。不过X650的负载能力还是弱了点,应该还是定位于爱好者的吧。。。

网友:
千万不要用铝箱,太沉,最后宁愿直接提在手里。
建议工程塑料的,比较专业

网友:
昨天想复杂了。
可以4个轴全部向下折叠,收成板凳状,设计上要简单些,折叠后要省空间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