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装船的3650级电机合适的电调配置

楼主(2010-08-23):
65cm的o,4mm硬轴,3s 2800mah 25C电池      3650电机   kv3300,430~435桨。请问多大电调合适呢?80A带水冷可以吗?好像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没有这么大的,有必要125A吗?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2858 Kv2881 只能四分钟,其它不懂。

网友:
用435的浆,电调80A够了,电池能4分钟很不错了

楼主:
貌似玩船比玩车耗电多不少。同样的电池电机我玩车可以玩到不想玩了都……

网友:
现在的配件要按价钱来算搭配的。。。。。。120a   200块的电调。。。。就不够80a300块的电调好!3650的电机最少要120a吧

楼主:
两位童鞋,一位说80A可以用,一位说至少要120A,应该听谁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调大点没坏处

楼主:
是啊,这个观点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米是有限的。我现在有一个80a带水冷的,想换3650 kv3300,想请教一下可行性

网友:
跑3S的话得用10T以上的3650电机,而且电池不能太暴力。

网友(2010-10-10):
顶,我也想知道,3650 3300kv的电机可以用80a水冷么?

网友:
这是要看牌子的~好赢的80A足够你用~XXD的就必须125以上~至于为什么?大家都明白的

网友:
125A没错的

网友:
我用的是好盈海王90A,同样的3650电机

网友:
我35A跑A5 又不是一样可以跑到飞起。

网友:
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