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 接受机 天线怎么布线最好???

楼主(2010-08-23):
我的大 LAMA  天线有 30公分 长 , 绕在 滑撬上会影响接受吗???

有什么好办法 既漂亮又不影响接受效果???

魔友们请指点

谢谢!!!

网友:
我的2.4G的

按照ESKY004绕在滑撬上没问题的,我以前实测地面可以达到300m距离

再说LAMA机也飞不了多远啊,飞远了有个风还真怕回不来

楼主:
谢谢上尉

FM 磨友 指点下

网友A:
固定翼尽量拉直.....

LAMA直机顺便了....你能飞出50M???:

我怀疑控天线不拉出来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尽量拉直.....

LAMA直机顺便了....你能飞出50M???:

我怀疑控天线不拉出来都没问题

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大 LAMA  天线有 30公分 长 , 绕在 滑撬上会影响接受吗???

有什么好办法 既漂亮又不影响接受效果???

魔友们请指点

谢谢!!!

FM的接收天线,大都采用来回缠绕的方式固定在脚架上,并辅以天线管(塑料管)加以固定即可。
参考图:

忌讳将天线如下方式相互缠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