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吧.,

楼主(2010-08-23):
用303不锈钢加工的一个工件.已经耗资近500米.今天攻一个5MM的盲孔丝,丝锥断里面了
用人工的办法肯定不行,盲孔也用不了线切割..我现在要保留里面的丝,不知道用激光打孔可不可以
,还有我想把他放硫酸或者盐酸里面不知道能不能把丝锥腐蚀掉.303不锈钢会不会也给腐蚀了.跪求高手支招

网友:
放硫酸或者盐酸里面烂不掉 303报费了 用电火花打掉

网友:
电火花穿孔机打,模具烂药水也可以腐蚀掉

网友:
简易电火花啊 那么简单

网友:
前面有介绍,简易电火花制作。
建议:用比断丝锥小的六方黄铜棒打,还可以用内六方旋出断了的丝锥。
建议、就是个建议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
有點難度呢,PM孕婦老大問一下

网友:
电火花认为有难度的
可以考虑 2mm的金刚石钻头
我成功用4mm的 金刚石钻头 搞出过至少4个m6的断丝锥
转速一定要低
加油啊
你这样的工件可以用车床钻
不要着急 5分钟搞定

网友:
这么长的东东,头上锯断重打盲孔攻丝,然后做一节新头(一头螺纹一头盲孔攻丝),接够长度就OK了

网友:
用硝酸吧,不锈钢表面也会有一点点腐蚀的。

网友:
火花机打掉就好了

网友:
电火花打比较可靠安全,用3-4mm的金刚砂玻璃钻慢慢加水或油磨也行,转速不要高,用力不要大,攻不锈钢要有点经验,不能急。5mm都拧断了,攻3mm手要抖了

网友:
跟着学!看来是个难题!

网友:
 5MM的丝锥还能断了...是不是质量不行啊....
前面兄弟们说得方法,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