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几个设计,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2010-08-23):
抽空设想了几个四轴方案,主要目标是安全性和耐摔,当然还能载航拍设备,高手给点建议,包括尺寸,材料,设备都好!谢谢啦!

汽车型

汽车型

火箭型

火箭型

飞碟型

飞碟型

网友:
第一个和第三个应该可行吧,第二个楼下说看看~~!

网友:
第二个嘛!...整体感觉还很前卫,但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喜欢飞碟这个

网友:
楼主这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A:
應該都可以,是那個設計好用(飛行)才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cinema 4d, 素模,加了全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都可以,是那個設計好用(飛行)才真

初步估计下来飞碟可能性比较大,一是耐摔,二是可以省结构(用泡沫做飞盘),三是前两个涵道的效率不够,载重不好。如果用盘式电机加碳桨,应该效果不错。接下来准备用一个月时间弄好它。

网友:
在当前捉襟见肘的电池续航时间内, 加外壳再加拍摄设备。想超过6分钟十分困难。

网友:
有道理

引用 楼主:

初步估计下来飞碟可能性比较大,一是耐摔,二是可以省结构(用泡沫做飞盘),三是前两个涵道的效率不够,载重不好。如果用盘式电机加碳桨,应该效果不错。接下来准备用一个月时间弄好它。

网友:
弄好通知聲

引用 楼主:
抽空设想了几个四轴方案,主要目标是安全性和耐摔,当然还能载航拍设备,高手给点建议,包括尺寸,材料,设备都好!谢谢啦! 高手請指教

网友(2010-10-05):
回复 楼主:

这几种设计都得考虑飞行器本体的空气动力设计,否则在大倾角飞行状态时不容易控制

网友:
喜欢第三个 不知道飞起来怎么样啊

网友:
有个论坛现在开始卖四轴飞控板啦!

网友:
其实可以一个机架,多套机壳

网友:
第二个的重心是个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外形不是特别重要!飞控系统才是!你们去看看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那个视频!

网友(2010-12-19):
真酷,软件做的就是漂亮

网友C:
四轴可否布置成这样呢?红圈为电机,中轴线一带可设计成机舱,所有线和支撑结构被包裹在里面。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

 欣赏了! 不错啊!

网友(2011-04-25):
模型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轴可否布置成这样呢?红圈为电机,中轴线一带可设计成机舱,所有线和支撑结构被包裹在里面。

感觉这个很可行啊

网友:
图做的很漂亮!不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知道一个硬道理:飞行器穿的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