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比想象中的大多了(有对比图)

楼主(2010-08-23):
原以为425号称500级的电直是夸张的说法,最多比450大点而已。谁知道装好一看,好家伙,估计和550差不多 。下附对比照片:烟盒和遥控器

如果说对比还不太明显的话,下面这张

网友A:
我喜欢,怎么还没副厂件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怎么还没副厂件那
就算有副厂件也只能用用无关紧要的部位,主要部件还是不敢用副厂的。

网友:
原厂塑料件的价格也不贵啊
塑料桨夹 1对才20多  呵呵

网友:
贴张我的425和500的合影

网友B:
怎么看起来 425好像还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起来 425好像还更大些。
不是看起来,425确实比500大一圈,已经接近550大小了。

网友C:
425还是和YT500一个级别,因为用的桨都是425mm的,动力也都一样,不能只看机身长度什么的。除非把425升级到460mm桨或者500mm桨,换加长尾管,这样才能说比500大: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5还是和YT500一个级别,因为用的桨都是425mm的,动力也都一样,不能只看机身长度什么的。除非把425升级到460mm桨或者500mm桨,换加长尾管,这样才能说比500大:loveliness:
 说的也是

网友D:
看看跟我家46寸电视的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跟我家46寸电视的对比~~

顶晴阳

网友E:
不能说425大,只能说青阳妹妹你家电视机好小噢

网友:
425的确比想象中的大一些,等副厂件出来搞一架。

网友:
这机器还搞什么副厂件啊,整机才400多,炸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看看跟我家46寸电视的对比~~

怎么感觉这电视还没我家32寸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感觉这电视还没我家32寸的大

电视机桌是加长定做的。。。。2米2长呢。。。。暖气也是1米8高加大订制的。
所以看比例显得电视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说425大,只能说青阳妹妹你家电视机好小噢

你给我出钱报销,我换个大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跟我家46寸电视的对比~~

这哪像电视,明明就一19寸的液晶显示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