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请老鸟给个“微调”的方法!

楼主(2010-08-24):
想玩航模,先买了个“九鹰210A”来练练,拿到手不怎么稳定,用微调吧,根据说明书怎么调也调不到比较满意的状态(主要是锁不住尾)。请教各位老鸟给个详细的“微调方法”!谢谢了!

网友A:
接收和控上都可以调的,你调的是哪儿?

网友:
请都给讲吧,我在控上调,都到了极限.

网友:
肯定是机子还调好,控上的微调实在机子调好的基础上做细微调整用的,不能本末倒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和控上都可以调的,你调的是哪儿?

不好意思,完全不懂你的意思啊!能说详细一些吗?你说的“控上”是指遥控器?接收是指机头上的那块接“收芯片”?如果是这个意思,我调的是遥控器上的微调!

网友B:
按说明书去调接收机上的混控和感度吧。

网友:
没玩过210,只玩过260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说明书去调接收机上的混控和感度吧。

说明书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