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

楼主(2010-08-24):
华科尔4#6系列的尾舵机hm-4#6-z-31   wk-03-1。质量太一般了一个月要换两个,都是抖舵。魔友们有好东东可以代替它吗?如果有回帖绐个淘宝连接,做福人类!齐齐飞!

网友:
http://shop58348352.taobao.com 进去看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楼主:
舵机尺寸17.5*6yue4ri*21.7重量3.5扭力0.2

楼主:
 舵机尺寸17.5*6yue4ri*21.7

网友:
我的也抖 照样玩。要求不高!

楼主:
发帖两天看来众友也无奈,继续淘宝120两个吧!抖是能飞,但耗电。纸折的也可照飞。

网友:
我来回答:看了你的帖后 我仔细研究了我的舵机。才发现现我十字盘舵机得很厉害了!于是淘宝上买了一只20左右的!后来觉得不过瘾又买了18块钱的15块钱的 好几款!都是2.5g~~3.7g的模拟舵机!经测试可以用(尺寸差一毫米需要打磨一下,并自己制作安装架),速度不错,回中很好(还有配套齿轮,方便自己更换),新舵机都已经通过我的安装测试可用。耐久测试即将结束,什么时候开始抖舵或者死舵还得再等等!(看RP了)

至于锁尾舵机 本来也许是会有一点的!不知道你说的抖是个怎么回事!其实可能是电位器的问题 华的电位器应该是10K的!看看电子市场应该有卖的(几快钱一个)!买回来自己换一下 你那些舵机就都能修好了!

如果实在不会换或者怕麻烦我推荐你买其他厂家的【微型数字舵机】来替换试试 不过价格不低(52~~78RMB)!由于价格高,我的也没坏,我没买来有测试!你可以TB上搜搜。【蓝剑】的【北田】的都有【微型数字舵机3.7g】的就可以用。不要看电压 标称4.8v工作电压只是参考这个电压下的数据!这种3.7g舵机基本都可以正常工作在3v电压下,只是速度和扭力会比标称电压时稍微逊色,可是一样优于原厂的数据(这个是一位高手前天告诉我的)

顺便借宝地show我最新改装的jj的样子。看来看去华记的原装件在我jj上越来越少了!

网友:
锁尾的用这个不知道可以不,我没测试过,感觉数据挺好!十字盘应该也能用,就是有点贵

Batan 3.7g高精度微型北田数字舵机 S0820

TB连接: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q=Batan+3.7g%B8%DF%BE%AB%B6%C8%CE%A2%D0%CD%B1%B1%CC%EF%CA%FD%D7%D6%B6%E6%BB%FA+S0820&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r&source=item&ssid=s5-e&search=y

还有一款数字舵机可以用在锁尾舵机的位置上:

【蓝箭 BlueArrow D0401 超微型数字舵机 /3.6g】

【技术参数】
控制系统: 脉宽控制
速度: 0.09sec/60°@4.8V
0.08sec/60°@6.0V
测试电压: 4.8V/6V
静态电流: 4mA
运行电流: 110mA
堵转电流: 350mA
运行角度: 45°/ 500µs
脉宽范围: 1000µs-2000µs
扭矩: 0.45kg﹒cm@4.8V
6.25oz﹒in @4.8V
0.55kg﹒cm@6.0V
7.64oz﹒in @6.0V
特征:
放大器形式: 数字脉冲/场效应管
电位器规格: PT6
电位器阻值: 10K Ω
电机规格: 5F空心杯电机
齿轮材质: POM(聚氧化聚甲醛)
齿轮级数: 5级
齿轮比: 1:400
输出齿轮直径: Φ3.8 mm(Φ 0.15 in)
外壳材质: 透明PC
外壳颜色: 白色/灰色
摇臂颜色: 默认配置黄色(可选颜色白色、黄色)
摇臂种类: 5种
轴承: 无
插头规格: JR
伺服舵机线长度: 130mm(5.12 in)
伺服舵机线规格: 0.08mm*20
伺服舵机重量: 2.9g(0.10oz)
3.6g(0.13oz)(含线)
尺寸: 19.7mm*8.1mm*23mm (0.78in*0.32in*0.91in)

就是有点贵,比原装肯定要好,但是比原装尾舵机贵,其他需要测试才知道 希望楼主来做这个测试以上2款数字舵机。
这款的TB连接: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q=%C0%B6%BC%FD+BlueArrow+D0401+%B3%AC%CE%A2%D0%CD%CA%FD%D7%D6%B6%E6%BB%FA+%2F3.6g&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r&source=item&ssid=s5-e&search=y

蓝剑还有一款3.2g的数字舵机。重量更轻 速度更快。你也可以比较一下
【蓝箭 BlueArrow D0301 超微型数字舵机 /3.2g /minijst插头】
TB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51451446

技术参数:
控制系统: 脉宽控制
速度: 0.06sec/60°@4.8V
0.05sec/60°@6.0V
测试电压: 4.8V/6V
伺服舵机重量: 2.7g(0.10oz)
3.2g(0.11oz)(含线)
尺寸: 19.5mm*8.1mm*21.9 mm (0.77in*0.32in*0.86in)
与上面的蓝剑3.6g不同的是内部编号是301 前者的内部编号是401(嘿嘿)

十字盘舵机由于4通机不需要几个舵机同时推斜盘混控所以个人认为那个坏了换那个,什么品牌批次不一定要配套几只同时使用!下面几款都是我买了测试可以用的:

第一款:
Magic-RCM品牌舵机

一样也有配套齿轮销售!^@@^,

这款舵机分2个版本,大扭矩的贵些20一个,小扭矩的18一个。
尺寸最接近但是仍需要打磨才能安装!插头也要自己改装成1.25mm jst 的(自带的是1.5mm jst的)才能用!
淘宝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854100403

第2款:
小电直 3.7克舵机 高质量超微型舵机 3.7g舵机

参数:
1) 使用电压: 4.8~6.0V
2) 速度: 0.12sec/60o (无负载)
3) 扭力: 0.4kg. Cm
4) 工作电流: 100mA
5) 静态电流: 1mA
6) 死区宽度: 10uses
7) 连接线长度: 165mm
8) 尺寸 (L * W * H): 20.0 * 17.6 * 8.0mm
9) 重量: 3.7g(less connector)
10) 插头类型: JR plug

这款尺寸稍大较也算接近原装,需要打磨才能安装!插头也要自己改装成1.25mm jst 的(自带的是JR plug的)才能用!
TB连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854100403

第三款:
DS251品牌舵机

没有数据,自己看TB连接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816935305

不是我有意发商家连接的。实在是楼主需要我才发的,不是广告哦!管理员手下留情喽!

网友:
自己改装舵机需要的1.25 mm jst插头组这里有卖的。你可以看看这家店也不错。里面也有款舵机,我没买来测试。因为已经超预算了,呵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83401675

重量0.1g左右

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0149557

23一个 不贵!

这款应该是买来就可以直接用的,不用改装插头了!不过自己呀插头端子也不麻烦!可以体验diy的乐趣!

网友A:
经过一夜苦苦找寻 终于找到了一款数字微型舵机:

http://www.ltair.com/zh/productdetail.php?intID=75

不过淘宝上似乎没有!还得问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一夜苦苦找寻 终于找到了一款数字微型舵机:

http://www.ltair.com/zh/productdetail.php?intID=75

不过淘宝上似乎没有!还得问厂家!
我也见这个3.9g超微型数码舵机
如果做4#6s尾舵机可不可以????
动态扭力: 0.5kg.cm (8.4 oz.in)@4.8V
静态拉力: 0.8kg.cm (12.65 oz.in)@4.8V
速度: 0.09sec/60degrees@4.8V
死区: ≤3us
电流: Idle:0.12A; Running:0.32A; Stall:0.42A@4.8V
电机:空心杯电机
尺寸: 19x17.5x8mm
重量: 3.9g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500526622

网友B:
观望,我的是4G6;wk-0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望,我的是4G6;wk-03-4

别观望了。大家一起测试啊!

楼主:
秋之风铃2001朋友用120d01主翼和尾翼及渐商的电更好飞。拾伍分钟不成问题

楼主:
4G6;wk-03-4和4#6;wk-03-1;一样的东西淘宝上常混着卖。顺便和秋之风铃2001朋友说一声谢,辛苦了写了这么多好东西;学习了 。还有别用那双大锤了,用自带的那副翼,飞起来就象轻了几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秋之风铃2001朋友用120d01主翼和尾翼及渐商的电更好飞。拾伍分钟不成问题

那个寿牌电池做的真不错!我买过电池里面最好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寿牌电池做的真不错!我买过电池里面最好的电池了!

真的吗...这样我也买好几个寿牌电池用....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3.7 g的舵机在电压降低之后就开始抖舵 刚上新电池电压高的时候没事

网友:
晚上有机会再测2.5g那款 看谁家的货可以在低电压下正常工作。。。

楼主:
做福人类!其待中

网友:
我都想知道报告....

网友:
现在找到了一款只是TB商家都没有进过货!

http://www.ltair.com/zh/productdetail.php?intID=52

图上有3.3v Servo字样,看来是专用的!下面把数据搬过来:

产品简介:
       S02515特小型特等品高速3.3V伺服机是BLUEARROW专为适应特小型,超轻小型室内模型飞机而设计的,在2009年全球最先推出的专用单锂电3.3V伺服(舵)机。
       你不会再拿着一颗锂电池而找不到舵机了。S02515特小型特等品高速3.3V伺服机就是一种能稳定工作在3.3V—4.2V之间的优秀的特微小型伺服(舵)机。
        S02515可以与市场通用的各型锂电池兼容,当然也与各型微小型接收机匹配,并可获得极佳的性能。
        S02515的工作电压不得高于4.2V,如果超过这个电压,将会造成舵机马达的损坏。

详细规格:
●速度:0.14s/60deg                 @ 3.3V            0.08s/60deg                  @ 4.2V
●扭矩:0.20kg﹒cm/2.78oz﹒in       @ 3.3V            0.30kg﹒cm/4.17oz﹒in        @ 4.2V
●齿轮:高精度POM齿
●轴承:无
●马达:空心杯
●重量:2.5g(0.09oz)     (裸重,不含信号线、插头、摆臂、固定螺丝)
        2.8g(0.10oz)     (含80mm 信号线、JST插头、十字型摆臂、固定螺丝)
●尺寸:27mm*8.5mm*22mm(1.06in*0.33in*0.87in)
●插头:JST/1.50mm  插头间距1.50mm  红(+)黑(-)灰(s)
●信号线长度:80mm(3.15in)/11*0.08/OD0.6
产品特征:
●BLUEARROW 3.3V专用控制电路,确保低电压稳定工作。
●精选纵向炭膜层印刷工艺的电位器,回中精度高。
●空心杯马达,反应敏捷,转速稳定。
●内部元器件均为高精密电阻、电容。
●高精度POM齿轮。运转顺滑无虚位。

网友:
TB上都是S0251 大部分卖家也不清楚具体型号 这个型号官网上是5款 最后一款才是3.7v专用的!其他款难讲能不能稳定在单节锂电平台上干活!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716744876
这个工作电压是3.5v-4.8v
比其它都低电压...

网友:
这个做尾舵也许可以,不过估计还是耗电!

网友C:
舵机在抖,是不是陀螺仪在调整,没关系的
试下把陀螺仪关了,看他还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舵机在抖,是不是陀螺仪在调整,没关系的
试下把陀螺仪关了,看他还抖不

我试过。不是陀螺仪的问题!应该是舵机本身质量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