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近半年,终于飞坏了一个斜盘舵机。

楼主(2010-08-24):
周六飞的时候,突然飞机失控,一头栽在草地中。还好草比较厚,没有什么摔坏。开始没有意识到飞机本身有问题,拿起来又飞,一个方向明显舵量增大,并且天马行空的乱飞。再次掉下来以后检查发现一个舵机废了。飞了近半年,终于飞坏了一个斜盘舵机。还好当时买了4个斜盘舵机,现在刚好用上了备用的一个。晚上下班回来用2个小时换了舵机同时将一些十字螺丝换成内六角。明天飞机又可以上天了!!

网友:
舵机坏了还能再飞?

网友:
突然失控坠入早地中.....没有摔坏?拿起来又飞?....什么神鸡阿?

网友:
好机,炸机不用修。

网友:
半年坏一舵机,真牛,炸了,不坏,金钢不坏身!

网友A:
LZ的斜盘舵幾估计寿命都快差不多了吧,我以前的辉盛9G就用了大半年,结果寿命到了,后来一个接着一个地死掉

网友:
我前段时间有只65MG因为电机电刷磨损严重 在空中突然死那了 因为是副翼舵机 修正飞机姿态后熄火迫降 用手掰一掰它又好使了 继续飞 又死 又迫降 反复几次最后换了电机

网友B:
经这一换,修机技术肯定又增进不少。

楼主的机器我亲眼见过,亲手飞过。这机器炸过无数次,但居然连个横轴都没换过,也没有双桨。那副10元黑色木桨身经百摔,皮都没破,令我无限崇拜。

相比我那两架机器,身经百炸,动不动就换主轴横轴大齿,不可同日而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斜盘舵幾估计寿命都快差不多了吧,我以前的辉盛9G就用了大半年,结果寿命到了,后来一个接着一个地死掉
  ,我12元的9G用了快一年,6百多起落了, 还没坏过.

网友:
LS,危险了,辉盛9G用半年已经是超出使用寿命了,LS用600起落都没坏,真是神了。另外我炸V2从来不歪横轴,只歪主轴,难道GL的横轴很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这一换,修机技术肯定又增进不少。

楼主的机器我亲眼见过,亲手飞过。这机器炸过无数次,但居然连个横轴都没换过,也没有双桨。那副10元黑色木桨身经百摔,皮都没破,令我无限崇拜。

相比我那两架机器,身经 ...

我非常的想学习楼主的炸机技术。呵呵

网友:
明说下是什么舵机啊!这么耐炸

网友:
只要草地有半米高就能有这种效果了,我当初斜盘舵幾死掉,掉下来掉在半米深的草地上,什么事都没,第二次炸初了吃了一嘴巴泥,歪了一根平衡杆,另外也没事。 。不过大草地很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非常的想学习楼主的炸机技术。呵呵

我非常的想见赵忠祥:)

楼主:
掉下来都是厚草地,草地都是1米多高的。

厚厚的草地,另外没有开3D

网友:
要是飞远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