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0-08-24):
请大家帮忙

照片

照片

网友:
电压低了转速自然就慢了···

网友:
用自耦调压压器可以调速。

网友:
用變頻器功率影响較少

网友:
用调电压方式不行,只能用变频器.

网友:
接个电风扇的调速器就行了

网友:
变频器接单相的有试过的没有啊,期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风扇调速,好像是电机线圈里有抽头,改变电机磁通量达到调速吧,那样电机功率势必也会变动的?可控硅调速也是起调节电压达到变速的目的吧,这样功率也会受影响。初学者,感觉是这样不一定对。没有用过变频器不知道功率是否会受影响。
原来查过相关的资料,机械调速功率不会打折。就是工件体积会变大了。

网友:
6楼 说的是电子的调速器

网友:
你可以买个固态的调压器   370w功率不大啊

网友:
这个电机应该是可以用220V变频器的,好像把电容拆了就行,最好还是专业人士来解答吧

网友:
个人认为变频器不行,变频器有输入单相220V的,但输出都是三相的,不知道还有输出单相220V的,这种电机调压可以减速,但是很不耐用,本身单相电容运转电机在电压波动大的环境很容易坏,启动电流大扭矩小,要慎用!另外尽量少换向!柔性负载还可以,刚性负载尽量少用!

网友:
顺道问:380V三相电机,该民用电220V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哪种?对原电机功率和转速影响最小?!先不考虑变频器!

网友:
变频器有输出220v单相的,可以用于上述电机调速。
记不清电子制作还是电子报上以前介绍过一个简单的单相变频器,一只振荡器输出90度相位差的方波,推动功率管。我曾经做过试验,可以用。
但存在二个问题:
1、功率输出没有保护功能,一不小心功率管容易损坏。
2、输出的是方波,可能电机容易发热。
如果有人有兴趣试着解决保护功能,这简单的单相变频器应该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交流电机的转速,与三个因素有关。电压,频率,电机磁极对数。在设备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改变电机转速的方法就用改变电压和频率。改变电压的方法比较原始,能效不高。实现方法主要是连接自偶变压器,连接启动电抗,改变电容容量等,改变频率的方法常见的是连接变频器,变频的能效高,现在使用多。

网友:
单相的也能变频调速?

单相动力电机一般都有离心开关吧,对调速有影响吗?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