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电机后单块电池飞行时间大大缩短,为什么?

楼主(2010-08-24):
我以前的电机坏了,换了AKE的冰峰雷电480R3800TF电机,12T的齿轮,发现同样一块电池的飞行时间由8分钟缩短到4.5分钟,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各位高手。原来的电机是100元左右的普通电机,13T齿轮,以前飞机的声音很轻盈,现在好像比较吃力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问题,电调过热,输出功率降低。480R的功率还是比较大的,我的也是480R,我用好盈60A的电调驱动,飞多久都感觉不出掉动力的情况。

网友:
齿轮间隙怎么样?

楼主:
好像有点紧,因为大齿盘上看到有黑色痕迹

网友:
同学,你换了暴力电机,能不耗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有点紧,因为大齿盘上看到有黑色痕迹

确认一下是不是间隙太紧了,太紧容易烧电机的说

网友:
你原来100元的电机的输出功率只有320W,现在的480R的最大输出功率是480W,肯定比原来耗电了。480R转速高而螺距小了皮配不合理就会感觉吃力,你把螺距曲线调大一点你就有惊喜了,你可能会抓不住的。

网友:
就象你开车,挂一档死劲踩着油门,声音很大走得又慢,当然感觉吃力了,又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