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电位器探密

楼主(2010-08-24):
10C算是比较新的产品了,但有人说10C的电位器比T8FG的差,让人以为是低端控的那种圆电位器,

搜索论坛也找不到清晰一点的照片,于是我拆开拍了些照片供大家分享。

看起来确实蛮简单

揭开发射接口板,稍微丰满一点

摇杆部位,看不到电位器

低头看哈,方方的那个黑的就是了

这样好像清楚一点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主控电路板也扒开看看

主控芯片被标签盖住了 估计行家还是可以猜到用的什么芯片

谢谢观赏

楼主:
再加几张

网友:
还是没看到电位器全身,但和T8FG用的显然不同。。。
边上圆形的电位器显得比较低档,但听说耐用。。。

网友:
看到电位器铜轴了~~~~~~~~~~~~~~

网友A:
铜轴不一定是电位器的…

网友:
国货吹牛比较容易超越舶来品

国货吹牛比较容易超越舶来品   想超越FUTABA  过十年吧

网友:
质量好哦

网友:
价格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轴不一定是电位器的…

铜轴是电位器的轴,这种方电位器比T8FG的厚实,应该比较耐用

网友:
10C最让人搞不懂的是为什么设计电位器跟摇杆一起动,长时间使用连接线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应该比较耐用

网友:
用的电位器和DX7 的挺像, 但是确实不是8FG/12FG/12Z/14MZ用的那种村田decoder型电位器, 所以速度上和精度上要差。

以前旧版的12Z/14MZ用的是蓝色旧版村田decoder,比较脆弱, 现在包括8FG都用新版白色的了, 是futaba跟村田定制的, 寿命长了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线不会有问题。小幅度位移不会有影响。电位器出线都有胶固定,黑黑的,像硅胶

确实是硅胶,韧性比较大

网友:
最好的电位器和开关是ALPS的它是专门生产电位器的很多进口的调音台.和原装的ps手柄里面用的全是ALPS的非常耐磨..就跟水晶头都用安普的是一个道理.

网友:
铁汉说T8FG的摇杆系统是类似于14MZ的,应该不差哦,不过10看起来很专业,T8看起来集成度好高

网友:
听说10C的电位器比较虚弱,吓的我一直舍不得用,一直用6EX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