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D电机质量

楼主(2010-08-24):
今天全部装备好,下楼跑虾,前30秒不错,后30秒发现不动了,捞上来一看,电机贼烫手,电调也很烫,导致电调热缩膜爆裂,垫在前面的泡末也化掉了,电机卡壳(应该是爆了,已经拧不动了), 配置是FSD2858 4122KV   电调125A  428CNC桨  跑3S ,按配置,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FSD这个电机太差太差???

网友A:
先检查轴系同心度,然后到底是428CNC还是438CNC啊?428跑爆了不应该  438跑爆了很正常
哦!没看仔细,原来是虾啊?诶。。。。。。。,那就未必是FSD的原因了。

网友:
现在FSD电机质量部不太好,经常听到谁爆了,谁烧了

楼主:
我估计也是电机不行,确定是428的CNC   ,昨天晚上才看到说这个4122KV的电机  都爆了,今天试了下 果真这样

网友:
4122KV跑3S,是不是KV偏高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FSD我记得是最好不超过4W5转吧,4122用3S的话比较危险的。。。建议3800左右的安全点。锂电充满的情况下电压应该不止11.1V的,会高一点,估计在12V多一点点的样子,还有桨小了好点,大了的话直接烧电调。。。。我刚开始玩的时候用4200KV的。。。。。配42的桨,直接烧了个电调,哈哈

网友:
4122KV只能上3SA123电池的,要是上3SLIPO电机转速超过安全值45000转,会爆的。

楼主:
我上的 老虎的 锂聚3S  45C的,之前我也问过好多人,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要不是全程全油门,现在2个全油门就费了........  如果上 2S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好恐怖,热的居然把电调的热缩膜给缩断了,泡末都化了,还不知道电调有没有烧坏呢,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电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的 老虎的 锂聚3S  45C的,之前我也问过好多人,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只要不是全程全油门,现在2个全油门就费了........  如果上 2S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好恐怖,热的居然把电调的热缩膜给缩断了,泡末都化了,还不知道 ...

看起来还是电机的问题,买个好点的电机吧!现在TS出了新的电机也就400多嘛!绝对比你FSD好几个档次了,玩船就是要玩爽玩一会就烧多憋屈

网友B:
弟兄!不用怕,飞速达电机的售后服务是超级的好 爆了再换!

网友:
楼主用3S锂电跑4120KV,肯定会爆了,这样配置不行的。上2S没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不问下他的虾装的咋样呢?机机上个图看下撒!虾只要起滑后这个配置没问题,就怕你30秒都趴在水里

网友:
我的2858 362020KV 432 浆 上3S电机一样爆了/。。。不过FSD的厂家免费给我修好了·······················:loveliness:

网友:
啊   3600KV     写错了··································

楼主:
回30哥的提议

我的虾长53CM   能够顺利起滑,跑了2圈没发现问题, 除了水花低一点少一点没有雾化,  准备再跑一圈收手,没想到有去无回了 ,刚准备转弯回来就停住了,摇船过去捞回来,就发现上面说的那些情况,  下面上图. 图上的胶桨已换成428CNC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弟兄!不用怕,飞速达电机的售后服务是超级的好 爆了再换!

免费换么 ? 我已经U去深圳FSD公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轴系同心度,然后到底是428CNC还是438CNC啊?428跑爆了不应该  438跑爆了很正常
哦!没看仔细,原来是虾啊?诶。。。。。。。,那就未必是FSD的原因了。

另外,30哥说虾就未必是电机的原因, 其中有什么原因吗?请教下

网友:
FSD ~4000KV 以上你跑3S就直接等于把电机跑废了。。。

网友A:
4100KV*12=49200转,这还是空载转速,负载后转速也就在30000多转左右(按FSD的效率算的话),而且你用的浆也不算大。虾的起滑不同于别的船型,在起滑初期的电流会大的惊人,只有在滑出水面后电流才会降下来,按照你的说法估计爆磁的可能性和烧线圈的可能性各50%。想问下你最后那张图,虾身是在水平位置拍的吗?

刚看了下FSD  4122KV  B2858电机的最大耐流才60A哦!你的船有多长哦?

网友C:
不是一线产品的话,还是尽量慢慢推油门到起滑再全油门吧。。。。。

网友D:
屡见不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屡见不鲜。

精辟的回复

楼主:
回30哥

引用 网友A:
4100KV*12=49200转,这还是空载转速,负载后转速也就在30000多转左右(按FSD的效率算的话),而且你用的浆也不算大。虾的起滑不同于别的船型,在起滑初期的电流会大的惊人,只有在滑出水面后电流才会降下来,按照你的 ...

最后一张照片也不是水平的  稍微有点角度拍的,还有,不算五金件,虾壳总长为53CM,
这个电机最大电流是60A,起滑电流大. 理论上不是说 ,电机需要多大的电,电调才给多大的吗?应该不至于烧线圈啊(实际情况是,没闻到糊味,但手拧连轴器已拧不动)
还是说,电池瞬间最大电流90A,超过电机耐流60A导致电机损坏 ?        现在脑子里全部乱了,跟糨糊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线产品的话,还是尽量慢慢推油门到起滑再全油门吧。。。。。

回这个朋友的话,我虽然是个新手,但自己的东西还是比较爱惜的,都是慢推油,起划后 听电机声音 ,觉的声音不那么杀猪,才敢推到底的.我来回才推2个全速,第3个就挂了~~

网友:
杀猪?船体就算不起滑电机声音也不会杀猪哦!

楼主:
我是意思是  电机转速高了之后 会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电机质量问题

发现很多暴转子的电机都集中在FSD B28级别电机中,正常情况下B36转子是可以承受50000的转速,而B28级别能承受的转速理论上可以更高。 看出这个级别电机在生产中存在精度不高,做工不良的问题。而且可以认为是普遍问题,呼吁厂方应该 召回这批电机。

楼主:
30哥 你问的那些数据都给你了, 你有什么建议和想法没 .到底那里有不对劲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F:

现在电机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因为FSD电机的定位是低端电机,本来利润就不高,不偷工减料做不下去了

网友:
所有的好船都必须具有以下4个特点:1、船型,船型就好比是船的先天性   2、安装,安装就好比是船的后天成就   3、搭配,动力以及电子设备、浆的搭配就好比是资质   4、调试,这个我也就不举例了,调试所占的整体比重最少达到40%。所以船出现问题就对照以上4点逐一排除解决就行了。个人愚见

网友:
收拾心情,重新上路~~~~

配置没问题,运气问题~~~不要气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电机的原材料都在上涨,因为FSD电机的定位是低端电机,本来利润就不高,不偷工减料做不下去了

材料是一方面, 但暴磁跟电机精度关系很大,一般磁钢加工精度可以分0.1和0.01MM   估计F这个电机精度只达到0.1。  磁钢精度一旦下降, 再安装上轴时一定程度上已经造成隐患,已经谈不上转速多少多少了的限制了,爆裂是随时可以发生的。 这个隐患会在日后谁用谁知道, 谁遇到谁倒霉了

网友:
能不能拆开在转子上绕一层单束的玻璃纤维加环氧树脂。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样的话转子转子会不同心的

网友:
呵呵,这次我看到第五个相同情况了
飞速达KV4122根本不能上3S锂聚合,5W转才超一点但也不行
想当年,有前辈已经告诉我了,飞速达3S锂聚不能超过KV3900,我也是受了无良商家蛊惑,买了试试,结果炸了
后来还特地发了个贴上来提醒大家,看来没人听

网友:
嘿嘿你上了老虎的3S2200毫安45C爆了电机就正常了  老虎的电池爆发力很强的我FSD的2858KV3600用3S跑的都心惊胆战的你这样3S说不定都破百了呢

楼主:
至于FSD 4122KV的 这个电机 能不能上3S  我也问过好多人了, 有说会爆的,也有说没问题的,   有几个老魔头都说可以上,那我就上了,   至于上了老虎的45C 3S ,破百到没有,也没机会测试,目测应该在60左右,感觉跟那种轻骑摩托最快的时候差不多,      关于30哥说的配置,  老虎也说了配置没问题, 可能问题出在了 小船装大东西的因素,  导致船体重,重心不能调(因为那些设备已经在里面塞的差不多了)   电机已经U去深圳修了  到底那里坏了  还要等他们工程部检测了.......

网友:
 虾分绕圈虾和直线虾的,设计之初船型就已经限制了最高时速的,不是什么船装上暴力点的电机都能破百的

楼主:
另外 还有个问题, 虾老是进水, 老上来后里面总有水 而且还不少,     盖子上的胶带 完好无漏缝, 吊架螺丝也已经在船内上了硅胶  天线座也弄好防水了   把船全部淹在水里 挤压船体 也没有气泡,    为什么还会有水呢?  不过 回去拆船后 发现 软轴里都是水 软轴上涂的黄油也在这个地方接口处冒出来了, 会是这个原因么?

网友:
这种虾我也装过,也上过FSD2858,4122KV,3S电4200MAH30C,430桨,绝对没有问题啊,不过电机是3年前买的,好像那个时候的FSD质量好得多

楼主:
鉴于楼上的经验, 可能真的是质量有点问题了

网友:
FSD-2858-KV4122的电机我爆过3个,无良商家也不想想每天有这么多爆转子的怎么不想一下自身问题。。。。**的枪手也不要来攻击我。我就是看不过去FSD产品的垃圾。你们现在明明知道东西不好。再不解决。等到名气臭了我看你怎么活!

网友A:
有PUMA4级呀!

网友:
我早说过,RP没问题就不会爆~~~我那个2399的用6S都没事~~~别听厂家瞎忽悠~~~空转速度没谱的~~~要看带上负载的

楼主:
LS的,  我RP没那么差吧.....   爆电机就RP差了 ..............................与其说我们的RP差,到不如说你运气好, 就跟老虎的朋友装 FSD  B2856  3600KV  的电机,XXD125A电调,直轴,2S 5000MA  跑 43的 CNC桨  电机都没什么温度 奇了个怪的

网友H:
哎~~~我都认出你了你还没认出我,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  我RP没那么差吧.....   爆电机就RP差了 ..............................与其说我们的RP差,到不如说你运气好, 就跟老虎的朋友装 FSD  B2856  3600KV  的电机,XXD125A电调,直轴,2S 5000MA  跑 43的 CN ...

楼主,人家的电机是用2S锂电跑船的,没有超过最大转速哦,加上人家船桨的入水角度都是比较省力的,电机的负荷会少了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PUMA4级呀!

还不如直接上VIPER 2220 6极~~~

网友:
我就是看不过去FSD产品的垃圾。你们现在明明知道东西不好。再不解决。等到名气臭了我看你怎么活!

我针对这句话说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哎~~~我都认出你了你还没认出我,悲剧~~~~~~

怎么会认不出呢,谁叫你老是装死中...........  这就叫什么来着.....忘了~!呵呵
第一个怂恿我4122KV上 3S的就是你,

楼主:
今天晚上请教了30哥 老虎,现在总结了一下,事故发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船型不好( 称谓玻纤版的壳,其实是不饱和树脂做的,有闻到酸味,船体设计不佳)   2:  重心没有调,  尾部太重,导致船体没有真正起划,桨闷在水里,没水花,致使电机负载过大.  3:  电池电压偏高, 没走安全第一路线,   4:  电机质量可能存在问题  这个...我说了不算, 毕竟这个不能准确评判! 好与坏,大家心理都偶自己的一杆称

网友:
船壳的材料不是最关键的,无论是用环氧树脂或者不饱和树脂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用碳纤也有人能把50多的壳做到500多克重的,用木板做的壳也有跑到160+的,总之关键的是船型而非材料 先天如果已经不足了,后天的很多努力也都会导致徒劳无功。但总的来说这条船玩玩还是对的起他的壳的价格的。我估计在60左右应该问题不大。貌似淘宝上现在有家FSD的B28系列在大减价,2868的也才160元,收个KV低点的,用个3S跑跑老虎的632浆应该可以的。

网友:
4122KV 用28的浆不会爆的啊

楼主:
30哥 有地址么?有的话QQ给我我看下,    428的桨 几乎是最小的了

网友:
 2868的我帮他清仓了

楼主:
........................抢劫 不是 这样抢的............

网友:
那条虾用B28 ,KV4122跑3S,上632.桨大了点,电机会很烫的,我试过了

网友:
2868的也才160元,收个KV低点的,用个3S跑跑老虎的632浆应该可以的。

所以我建议机机降KV值,用2868的加大扭力,跑632浆,B2858的4122KV跑3S上632无异于自杀了

网友:
关键还是电机质量不行

我以前也用这个电机跑过虾, 搭配12S  镍氢,432桨 重量起码在1.8KG左右 , 速度80左右。 没有遇到楼主那种情况。  所以可以认为楼主这个 配置不存在任何问题。 可以肯定问题主要出在电机上。 建议楼主可以直接上豹子的B28 4极电机 可大大降低暴磁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