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配的电池(如图) 平衡冲里面有程序或者密码吗,可否私配..容量大点的电池,

楼主(2010-08-24):
原配的电池(如图) 平衡冲里面有程序或者密码吗,可否私配,容量大点的电池,

锂聚合物电池(3 芯,11.1 伏,1000 毫安时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看了3遍也没弄懂,老了智商低了

网友:
当然没问题啊

网友:
外观和模型平常用的电池一样~~~~~~~就是容量小了点~~~~~~~~~
最好咨询一下官方~
害怕大电流烧坏飞机里的处理器~~~~~~~~~~

网友:
俺不懂只会飞

网友:
老乔买个玩玩吧~~~~~~~~~~
这个从香港带过来~也就2000出头~

网友:
看样子只是个简易型的平衡充

如果用来充容量大一些的电池——肯定不会损坏电池,也不会损坏充电器,只是充电时间长一些。
如果用来充小一点的电池,按现在电池的质量也没有大碍,当然,电池不要太小,否则充电电流太大是要影响充电的饱和程度的。
再好的充电器也不能‘识别’电池的容量,只能记录充电的电量。不存在密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