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大lama电池插反的后果

楼主(2010-08-24):
我的esky020大lama不小心把锂电接反了,结果电机猛转,不受控制,4合1 也没反应,自检灯不亮。请教各位xd这是哪里烧了,自己能修吗?

网友:
我当初004是全部烧光。

网友:
贴片二极管烧了,换二个就行

三合一电调上的贴片二极管烧了,换二个就行,拆旧的换上不用一分钱

网友:
差错电机还能转啊

楼主:
好像是电全加在了马达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esky020大lama不小心把锂电接反了,结果电机猛转,不受控制,4合1 也没反应,自检灯不亮。请教各位xd这是哪里烧了,自己能修吗?

020电源反接后,通常会烧毁:马达驱动管(4只MOSFET IRF7413)、续流二极管(2只SS54)和稳压集成电路(一只CX1117-5.0)这三种元件。
能买到新的元件的话,自己就能修复,购买零件的费用大约在12元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0电源反接后,通常会烧毁:马达驱动管(4只MOSFET IRF7413)、续流二极管(2只SS54)和稳压集成电路(一只CX1117-5.0)这三种元件。
能买到新的元件的话,自己就能修复,购买零件的费用大约在12元以内。

楼上对这个已经是专家了 听他的没错

网友B(2019-01-16):
遥控器接错电烧坏了,能修吗?

网友:
挖坟不如发个新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接错电烧坏了,能修吗?

请发一个新贴,不要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