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助,船起滑困难

楼主(2010-08-24):
65cm的改装玩具船,2218 KV3100,80A XXD电调,3S A123
电池
,75mm吸水舵,自制压浪板和水刀。试航过程中发现船起滑及其困难,要直线滑行十几米,并且要慢慢加大到全油门才能勉强起滑(左右轻微打舵或者吃到浪可以帮助起滑),电池用到一大半的时候甚至无法起滑,必须左右打舵或者吃几个浪,船身上下摇摆一下才能起滑。由于数据线坏掉了图片无法上传,请各位前辈老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浆大了,电机带不动

楼主:
感谢三十大哥,忘记说了桨是427的,应该不大吧?

网友A:
的确不大,等你上图看了

网友B:
试试在船尾加一块压铅
让船在水中的部分少一点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是加大动力

网友D:
浆小了!
用430,4SA123试下.

网友E:
这样的配置玩65CM O艇是太小了.我的船也和你差不多.没别的办法,换设备吧.用3650电机配125A电调430的浆应该能爽玩了吧!!!

网友F:
3s锂电 上个430也可以把 你3sA123 上427 小了吧 4s差不多

网友G:
给你参考下我以前的配置~~2218 KV3680 4SA123 430桨,电机水冷,11月份跑下来还能忍受,你这个用4SA123完全没问题了~~~430桨就行了

网友H:
明顯漿小了,65cm起碼用434

楼主:
感谢各位,准备继续调整桨大小及出轴角度以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