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MHz功放的建议

楼主(2010-08-24):
初来咋到,新近入魔,虽然年纪已经一把。

尤其喜欢FPV,可以一圆童年梦想。

结果就看到了小兵和兔哥之争。

其实,大家要想加大72MHz的发射功率,最好的办法,是买个调频广播的功放,独立金属盒,独立供电,然后,把天线馈线接上去。那种盒子,都是批量生产的,质量和可靠性都会好很多,价钱也不见得贵到哪里去。

而且,几W到10几W的发射功率,天线,最好离人体远一些,不然,这个辐射,不好说。不要以为低频就没关系。

网友:
我是准备把天线放在地面站2米以外

网友:
唉!

我当时就是被他那些“揭秘”“内幕”“扫肓”之类的帖给迷惑了,真以为他是个专家,能搞个功放在控里,出去飞时就能减少好多安装上的麻烦,还能省钱。于是就上当了。。。

网友:
想想吧,大功率的设备能把电子设备干扰的都当机了,人是血肉之躯哦,对人体的损伤更大。时间短了体验不了,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A:
已经放弃72MHZ的功放了,现在改用432--435MZH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来咋到,新近入魔,虽然年纪已经一把。

尤其喜欢FPV,可以一圆童年梦想。

结果就看到了小兵和兔哥之争。

其实,大家要想加大72MHz的发射功率,最好的办法,是买个调频广播的功放,独立金属盒,独立供电, ...

非常同意LZ的说法,只是这种东东好像需要改一改才可以用,如果LZ有精力的话,详细地图文介绍一下针对特定的一款功放(哪种俺就不知道了)改如何进行改造,改造以后具体的测试结果,我想这也是造福光大FPV烧友的壮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放弃72MHZ的功放了,现在改用432--435MZH的

400MHz好啊。97/98年,我帮消防做图传,用MDS的电台,1W的发射功率,最远一直拉到20公里。两侧都是1/2波长的全向天线。中心站天线高度150米,远端天线高度3米。唯一的问题是,抗干扰能力。

知道这个电台消耗功率多少吗?5、60W啊。

其实,现在FPV所需要的5-10公里传输,1W的发射功率,可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的(MDS是数传电台的翘楚,大量被应用在通信和军用领域)。大功率,对于距离本身并没有帮助,唯一的作用,是可以提高受到邻频干扰的时候的压制能力。

射频功放,在HF/VHF/UHF这个频段,功率是不难实现的,难度,在于效率,谐波,干扰等特性上面。至于小兵说的75%的效率,我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FPV的玩家们,还是把精力放在高效率的天线上,这才是事半功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同意LZ的说法,只是这种东东好像需要改一改才可以用,如果LZ有精力的话,详细地图文介绍一下针对特定的一款功放(哪种俺就不知道了)改如何进行改造,改造以后具体的测试结果,我想这也是造福光大FPV烧友的壮 ...

呵呵,我才入魔啊,现在还在练习四面悬停的阶段,老了,手不听使唤啊…………

不过,FPV,我觉得,还是更愿意去尝试3G通讯的手段,最大的问题是延迟,这个不知道影响有多大。

提高发射功率,牵涉面太大了,小心无委。

网友A:
回复 楼主:

回这位大叔,我那玩意儿可是跳频的,比FUTABA 2.4G的要NB  N倍,可靠性也高N倍。有人做过测试,把对讲机放边上,FUTABA 2.4G的直接挂掉,我那玩意儿一点事儿没有,丝毫不受干扰
现在已经测试,发射在5楼楼顶,接收都在地面,中间隔一座小山,出去9公里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放弃72MHZ的功放了,现在改用432--435MZH的

需要功放吗???我手上有1000瓦的,400-450MHZ。线性的功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成品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这位大叔,我那玩意儿可是跳频的,比FUTABA 2.4G的要NB  N倍,可靠性也高N倍。有人做过测试,把对讲机放边上,FUTABA 2.4G的直接挂掉,我那玩意儿一点事儿没有,丝毫不受干扰
现在已经测试, ...

哪個牌子的2.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这位大叔,我那玩意儿可是跳频的,比FUTABA 2.4G的要NB  N倍,可靠性也高N倍。有人做过测试,把对讲机放边上,FUTABA 2.4G的直接挂掉,我那玩意儿一点事儿没有,丝毫不受干扰
现在已经测试, ...

432MHz上做跳频?你的带宽才多少啊?

而且,对讲机能把Futaba的2.4G盖掉?这是什么对讲机啊?它的二次谐波能过关?山寨也不至于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功放吗???我手上有1000瓦的,400-450MHZ。线性的功放。

1000瓦?你是地市级电视台的?这都已经是水冷的了。即使国产的,也得2、30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来不吹牛,等我找找视频
FUTABA FASST 2.4G

网友:
此视频只说明对讲机对FUTABA 2.4G系统的干扰情况,未反映出432-435MHZ收发设备的性能(我手里没对讲机测试不了),测试结果说明72MHZ这个频段在没有同频的情况下可靠性、抗干扰性还是相对较高的。另据可靠消息,同样的测试条件,对讲机确实对432--435MHZ设备无干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上套独眼龙5.0的,你就放心整吧,上去乱飞也不怕,反正一失控就自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瓦?你是地市级电视台的?这都已经是水冷的了。即使国产的,也得2、30万啊。

纯固态,六路三百瓦单元合成,山姆大叔产品,不连电源才五十公斤。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图瞧瞧,看看能不能煎鸡蛋

网友:
把人当假负载,几分钟就翘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