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M电机会抖吗~~~~

楼主(2010-08-24):
拿住
电机
线,踩到全油门,发觉电机会有一拉一扯的感觉,和抖差不多,将油门降到50%就不会了! 其它电机没发现这问题! 这样正常不?
我是用原装电调电机试的!
电池
是3s-2200-30C的!

网友A:
踩到全油门??~~~

网友B:
怎么会一扯一扯,如果LZ的手没动的话,这是不正常的,另外这样高速空转对马达的轴承寿命不好

网友C:
有问题!!!建议带两脚刹车~~~

网友D:
电池、电调的问题,替换法检查。
初步判断电机没有问题。

网友E(2011-06-25):
是不是進角不對?其他的原因等高手來解答.

网友F:
怎么一拉一扯?如果是画圆圈那是真常的,

网友G:
楼主用脚操控飞机

网友H:
有可能是电调磁环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I:
再检查一下马达3根连接电调线有无虚焊

网友J:
电调参数设错了,从新设定电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