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出了问题。。请问下高手们怎么修。。

楼主(2010-08-24):
我的是那种上下浆的电直。就是很多人用来入门的电直。上次下桨的齿轮坏了,就拆开换了一个。可是重新装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有问题了。
电直拿手上,打开油门,上下桨叶都很正常的运行。可是一放地上之后。机体就会不断旋转,下桨叶也会由于机体旋转而转速变慢(据我分析,机体之所以旋转是因为下桨叶的原因。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直接导致电直不能起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那个轴没有装好还是尾翼的问题??知道的请帮忙。。谢了!!

网友A:
电机齿轮和大齿轮靠得太紧了吧?放松些试试

楼主:
从买来开始我的电直就一直在修理。。现在能控制好了却不能起飞了。。我的灰机啊!!!

网友B:
负责下浆的齿轮的电机也坏了,转速不对。
也可能是轴承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去试试去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发现我不知道轴承是啥子东西。。哪个部位的??谢了。。。

网友C:
电机会不会有个反转了?

网友D: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ZWDXBB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E:
明显是下电机坏了,花20元买一个换上OK

楼主:
可能是控插反了。。。N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