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 G4 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0-08-24):
买了G5 发现 和G4 差不多
并且 飞机炸鸡后 复位 G4 按下空格键就行了
G5 不行
G5 反应速度还比G4 慢很多
高手指教

网友:
都是垃圾

网友:
G5没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G5 发现 和G4 差不多
并且 飞机炸鸡后 复位 G4 按下空格键就行了
G5 不行
G5 反应速度还比G4 慢很多
高手指教

不会啊,G5设置下就可以自动重新启动,时间都可以设置的,
显示都可以调整的,电脑好就调高分辨,电脑差就调低分辨拉,G5好玩,逼真

网友:
正版的没有玩过 。 市场上的破解版本。 貌似破解的不好。 运行起来没有G4流畅。 我现在是舍弃g5 玩回g4

网友:
我还一直玩G3.5呢,关键还是要练,不练就是用G5也没啥用呀.

网友:
区别就是 电脑配置呀 G系列的,要像达到 凤凰的效果 电脑配置还真是差的很远呢,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