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祝贺4G6S起降1000次,并发“寿牌”电池放电曲线图。

楼主(2010-08-24):
6月中旬入的4G6S,经两个月时间,于今日起降1000次。
总体来说,这个机机和2801PRO还是很不错的,表现很细腻,稳并灵活。

这个机机是我的第三架直升机,第一架LAMA,只飞了三十次左右吧,好飞但没意思,第二只YT250SE,也只飞了几十次,也好飞,但每次都要到室外飞,炎炎夏日,蚊虫骚扰,使我决心入了这只4G6S。

1000起落只一二次是在室外,测试下,小风中也能飞行后,就完全在家飞了,对场地的要求及低。二三个平米的空地就能起飞,炸机不少次,家具丝毫无损。

现在已经练会八面悬停、低中速自旋停、乱飞航线等。

炸机总损失:

1,横轴一只;

2,主轴一只;

3,前伞齿一只;

改造:

脚架改造成200脚架

最大的消耗是电池

1,早前入的2块原电、6块和原电相仿的副厂电经总起落550次,平均每块电70次不到些后6块只能飞4分钟,另有二块电池内部线折断;

2,后购入的6块寿牌800mAh电池,经总起落450次,平均每块电70多次起落后,仍然飞7分钟,只比新电池稍有衰减。我的机机改200脚架后,增重5克,这种电池比原厂电重5克,所以新电池来,我就定时7分钟飞。

上6块800mAh电池的70起落后的放电曲线图:

网友:
炸鸡成本很低!不错!

网友:
更想看机机啊!
每次飞后还写飞行日志吗?

网友:
两个月1000次

网友A:
轴承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没坏?

没坏。
忘记说了,还坏了三对泡沫桨,不过,都修好了。

网友:
平均一天16架次起落,以前4#3B这么飞过尾有刷两三天换一个还是4G6爽~

网友:
我是4#6s 改装了250脚架 现在使用的是hp08s v2电机 + xp-12a电调 (低电压保护是3.3v) 用寿牌电池的悬停时间可以到10分钟还多一些 原厂电目前7分钟不到了! 大约都有30次以上的充放。用过TB上买的一种600毫安/20c的电池 非常差 20次充放 现在飞行到低电压保护时最多的那块只有4分钟 最低的那块只有1分钟而已!

寿牌电芯不错 只是在尺寸上能接近原厂电池就更好了。。。

网友:
顺便看看楼主改200脚架以后的图行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曲线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透露一下

网友:
4g6果然是出勤率高啊, 基本是我的 250的两倍以上。 电池测试也有意识。 MS, 250没有4g6伤电池, 我的250电池刚开始飞7min, 现在还是7min, 也可能是循环次数还没到吧。

BTW, skice玩飞机也是疯狂之人。

网友:
原厂电是不错的, 寿牌是长了点. 但还是可以考虑下的.

网友:
严重怀疑
拿出证据

楼主:
楼上要什么证据啊?

网友:
1000次

一天10个起落以上 连续3个月

网友:
看你jj图有这么难么!

不想给大家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