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亚拓3G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楼主(2010-08-24):
网上常有报道3G空中死机事件发生,最近,身边的一位朋友也发生了空中死机,分析下原因,让玩3G的朋友们要格外小心:

1、供电问题,3G系统供电非常重要,最好采用独立供电,如果怕麻烦的,切忌要充满电飞,并且严格控制飞行时间。千万不要低电压飞行,供电问题是造成空中死机的最大元凶;

2、不要没事就升级3G系统,除非你感觉自己的3G系统工作起来有问题,最近两起坠机事件就是因升级而起,但也有可能是电调供电等其他因素,但没事别老升级就是了,要升级也要升到经别人验证3D没有问题的版本,最好不要当新版本的小白;

3、3G系统设置完成后,务必确认系统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旋翼头倾斜着抖3下,就说明设置不正确,务必重新正确设置。如果斜抖3下,你还以为是系统自检正常反应的话,飞上去就等于炸了。

还有其他原因等待楼下的XD们来补充。

网友A:
真正是玩无副翼系统的,绝不会选择亚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是玩无副翼系统的,绝不会选择亚拓

我现在都飞3G了。爽的很

网友:
V-BAR

亚拓不靠谱,玩了3G就不差那点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都飞3G了。爽的很

你的回答相当专业

网友C:
除了机身.哪个还敢用YT的配件?扫齿射浆都是YT的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机身.哪个还敢用YT的配件?扫齿射浆都是YT的专利

额,我三轴基本都是YT的哦~~~

网友:
3G我只用在450上,3G我遇到过一个问题就是会时不时的重启。最后检查出的原因是3G传感器的插座里面有一根针缩到里面去了导致和控制器的连接接触不良造成的。有会死机会重启的朋友不妨检查一下自己3G的插座针脚!

另外亚拓3G的手感和VBAR确实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做自旋翻的时候。感觉动作有点变形,不知是不是设置的问题。等这段时间忙完后仔细调整后再试下。

我的450飞了接近20个起落,一起都很正常。建议大家在发生问题的时间多找原因,有时可能也并不是3G的问题。让我们更理性的分析问题,而不是一味的随波逐流。

以上为个人的一点愚见,有不同意见的也欢迎踊跃发表。

网友:
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飞亚拓瞧不起山寨,,,飞vbar瞧不起3g,呵呵,

网友:
关注一下,准备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