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电池不大肚

楼主(2010-08-24):
如题,为什么我们的电池就这么容易大肚

网友:
你咋就不知道手机电池炸死过人呢??

网友:
手机也有锂聚合物的,主要是因为只要手机电池有1C的放电能力就够了,小马拉大车  大马拉小车的道理

网友:
正常使用是不会大肚子的,当然也不排除个别电池质量的问题。
注意别过充别过放。

网友:
谁说手机电池不会大肚的,我的好几块手机电池都怀孕了

网友A:
首先: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到了3。7V就自动关机啦,很少过放

其次:手机电池一般都是金属或者硬质塑料包装,几乎杜绝了变形的发生,但是同时增加了重量,对于模型来说减少每一克都很重要,所以。。。

至于爆炸的手机电池,一般都是由于硬质包装造成的,如果航模电池也采用硬质包装,那么在过放鼓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用久了也大肚子,后盖都盖不上了

网友:
一样会怀孕

网友(2011-07-13):
什么手机电池都有可能怀孕,我买的索爱的手机电池就有了。

网友:
六七年前的老 Motorola,电池鼓了,而且不是 LiPo,是 Li-ion,硬壳的,一样大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手机电池有保护电路,到了3。7V就自动关机啦,很少过放

其次:手机电池一般都是金属或者硬质塑料包装,几乎杜绝了变形的发生,但是同时增加了重量,对于模型来说减少每一克都很重要,所以。。。

至于爆炸 ...

分析很全面 另外手机电池都是小电流放电。
各种有利条件,手机电池大肚子的几率就很小

网友:
我的一块手机电池也大肚了。

网友:
大肚好很正常的事情

网友:
手机电池不是动力电池,放电倍率很低。C数越高的电池越娇贵,对满电保存越敏感,对过充过放越敏感。

网友:
手机电池放个半年一年的就大肚子了,许多旧的电池都是鼓的,但是一直用的原装电池不会鼓,除非停用个一年,或者山寨电池也会鼓

网友:
对普通锂电 大电流充放电 导致肚子大了快

网友B:
谁说不会,若然未报,时辰未到这个道理而已

网友C:
因为手机电池的充放电流一般就几十几百毫安,模型使用的电流都属于大电流了,即使你用1a充电也是大电流了

网友D:
手机电一样会大的。我的就大了

网友E:
伟大的马克思说过:随着手机cpu的发展,手机电池怀孕是必然现象。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网友H:
我手机电池大了好几块了

网友I:
时间长了也会的啊,航模锂电使用的比手机锂电暴力啊,所以寿命相对也就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