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更换活塞和套筒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我的OS50发动机用了1年多,活塞很旧了,想更换新的活塞,请问套筒也需要一起更换吗?可否只换活塞呢?

网友:
关键是活塞环,缸套如果没有拉缸一般不需要更换,建议更换轴承,活塞环,至于连杆和活塞看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OS50发动机用了1年多,活塞很旧了,想更换新的活塞,请问套筒也需要一起更换吗?可否只换活塞呢?
不行!活塞和缸套是成套出售的。严格配套的,除非你自己制造活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