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以前DIY的数控小车铣

楼主(2010-08-2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2044&highlight=%2B%C4%BE%BD%B0
这是以前做的小数控车铣。

这次主要是把原来的Z轴也换成了交叉滚子导轨,又做了个大点的主轴,增加了车螺纹和电子手轮

长时间工作电机有点发热,加了个水冷套

买了个MACH专用电子手轮,很好用

电子手轮和小键盘对刀方便了很多

还是大主轴有力

网友:
整个就一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啊

网友:
Z轴臂那么长,还是活动的,会不会晃悠啊?

网友:
感觉头伸的有点长了 这样估计震动要大

楼主:
Z轴臂那么长,还是活动的,会不会晃悠啊?

Z轴臂是20MM厚的刚板焊的,下面是环形T型槽,当做铣床用时两个大螺丝锁死很稳的。

网友:
最后的图是铣铝的吗?

就是车这块看导轨离卡盘远了些,影响车加工工吗?

楼主:
走到那边能车到卡盘

网友:
介绍一下主轴,能铣钢吗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4000元的万能机吗?

楼主:
这个4K可不够,X Y Z 3个交叉滚子轴承就3000,3个5相步进和驱动是1500买的,还有个小4轴花了1000,还不算其他的呢,下一步还准备换伺服。

楼主:
X Y Z 3个交叉滚子滑台

网友:
挺好的鸡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K可不够,X Y Z 3个交叉滚子轴承就3000,3个5相步进和驱动是1500买的,还有个小4轴花了1000,还不算其他的呢,下一步还准备换伺服。

做下来真是不划算啊!

网友(2011-04-22):
挺搞笑的,铣主轴搞工件的上面,车主轴搞工件的下面,楼主很有才啊

网友:
全新结构的车铣复合中心

6轴4联动

铣头整体可以x-z平面旋转-1轴
可以x-y平面旋转-2轴
铣头可以y轴上下运动-3轴
卡盘可以分度-4轴
外加车床x轴和z轴

楼主是不是这样子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