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高手请进,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0-08-24):
我想做一艘铁皮的航母,请问要什么规格的铁皮?
比例多少的好做一点?
我想做1:144的,因为飞机的比例1:144的好找!
希望铁皮高手教教!

网友:
理解错题目了 瞄一眼走人

楼主:
我想龙骨用0.5的铁皮做,希望结实一点,舰身用0.3-0.2的铁皮做,甲板用1.0的,不知道这样做的话,遥控下水的话,会不会不结实?
毕竟做1:144的话,整舰可能超过1.5米,用太薄的料子会不会太差了?
希望有做过铁皮军舰的高手大大们指教一下!

网友:
龙骨也用铁皮?

网友:
龙骨建议用角铁做,船体要1mm的甲板可以用0.5mm+木板叠起来做好做些。

网友:
可以一啊

网友A:
龙骨3-4毫米  肋骨1.5-2毫米  蒙板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骨3-4毫米  肋骨1.5-2毫米  蒙板0.5

谢谢大大们了,明天去看看材料,合适的话,买材料开工,因为新手,进度会很慢!

网友:
龙骨用0.8左右的,肋骨用0.5,蒙皮用0.3,甲板用0.5应该够了,一般肋骨间距大概3cm左右,焊上甲板后船体是一个箱体,强度不用担心的。肋骨和龙骨都要做成“工”字梁。
以前看的多,基本没动过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们了,明天去看看材料,合适的话,买材料开工,因为新手,进度会很慢!

发图纸,报告进度!

楼主:
今天跑了全镇的五金店,就是没薄铁皮卖,郁闷死啦,明天再去邻镇看看,不行的话,去广州买铜片搞!

楼主:
今天定图了,做1:200的船,超过170CM
那么要什么样轴?0.3?0.4?0.5?

楼主:
我打算用AB胶来粘,电烙铁不怎么会用
不知道AB胶粘铁的效果好不好?
而且操作起来困难不?
偶新手,希望大大们赐教一下!

网友:
AB胶,比烙铁麻烦

网友:
龙骨用薄铁皮成型到U型就可以了吧?U型开口向里,平面向外,也好和蒙板焊接

用角铁太重了,也不好焊接

建议LZ去找个焊电池镍带的那种小型高频点焊机,焊接简单,焊点不穿透,不会漏水

楼主:
我今天买了根3米长的,内径9MM的不锈钢管子,打算自己做防水轴!
我想问问1.5M长的铁皮军舰,用3MM的轴可以不?
不要求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