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镜头是手动变焦还是自动变焦?

楼主(2010-08-24):
我的镜头在地上很清楚!一上天就模糊了!是上面写540XX 镜头写6MM!镜头可以旋转!如果是手动变焦的话!该怎么调焦呢??

网友A:
不明白,帮顶,上图再说吧

网友B:
调到无限远,6MM莫非是35mm的6mm焦段?
操级广角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试一下!不太懂!上面写着CCTV 6MM 1/3

网友C:
那是固定镜头这样头子可以换8和16mm的镜头!手动镜头上写得有3.5_16毫米的或是别的参数的.自动光圈的有个步进电机还有根联接线的!这样的头子一体机用得多!

网友C:
累死了!手机发的!!

网友D:
你用的那个叫做固定镜头,连手动的都比不上,自动镜头现在还用不上,太贵。而且很重。这种镜头的焦距是固定的,你调到哪里清晰,就只能大概照到那个范围的。如果要照远的话,建议你换个毫米数大一点的镜头,比如12MM或者16MM的镜头,这样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