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PRO跟DSX7菜单跟设置方面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2010-08-24):
哪位同时用过2801PRO跟DSX7菜单跟设置方面是不是差不多,应为本地没还有人用过2801PRO。有人劝我买DSX7但因为米不够而且接收也好贵吃不消只好买2801PRO加上接收也便宜,就怕买回来没人会调。

网友:
强烈推荐WK-2801,本地魔友有10多人在用,从无失控记录,设置菜单比DSX7容易上手的多,几分钟就会了,DSX7我用过,菜单很扯淡,进个系统设置还要关机,按着俩按钮不放手再开机。。。。。。。 外观看起来做工比2801还要差,可是说2801是穷人的劳斯莱斯啊,接收机一只才160元一只,我一共有3只 !~2801外观几乎可以说90%山寨DSX7,菜单嘛用到的就那几个单词,不一样也不行啊,哈哈,放心买吧,很好用,人格担保,另外本人不是托,如果是托的话我家全家人不得好死!~~~~

网友:
菜单功能差不多,单界面差远了,2801的很直观,DSX7会看的你头大,选2801吧,你不会后悔的,价格便宜量又足,主是原因是还未见到有失控的,这点很重要

楼主:
你们都用来飞什么机机,有没有做过地面拉距大概有多远。距离远的话接收反应会不会比较迟钝?

网友:
450+2米电滑

网友(2010-10-26):
我怎么觉得DSX7的菜单很简洁啊?

网友:
我用的是DSX7。
有天在外面吃饭,停好车看旁边车上貌似有人抱着个直机,凑上去聊了会,他的控是2801PRO。
拿在手上试了一下,初步感觉做工还可以,但是觉得没DSX7看得顺眼(有可能是先入的DSX7的关系),外壳细部的处理没DSX7精细。
进菜单翻了一下,完全和DSX7没啥子关系,不过有背光倒是不错。

网友:
JR 2801 功能比较全面,包括Acro,Heli,Glider。 DX7只有前面两种机型设置。考虑全面还是选前者合理。。

网友:
JR 2801啥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