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共轴双桨的电直,直升机的转向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0-08-24):
RT~不知道电直的转向是什么原理。就是围绕主轴的机体旋转。知道的请回答下。谢谢!!(我发现左右微调没用。。所以再在此问下高手。。)

网友A:
上下的桨面的旋转速度差,两者转动方向是相反的。速度基本一样时,力量抵消,就是锁尾状态。反之就是转向。

网友B:
2电机 一个快一个慢 就转向了 呵呵` LX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是。。。。轴承是啥子东西。。是哪个部位的??新玩额。。

网友C:
楼主多大?连轴承也不认识?

网友D:
额!!!
怎样解释呢?
就是一个小圆圈的东西! 里面可以转,外面也可以转的!
如果不明白!楼下继续

楼主:
刚二十不久。。。- -!!

网友E:
可以百度下~

网友F:
多大的人了轴承都不认识 O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