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机之——塑料件还是金属件?

楼主(2010-08-24):
有些有米的XD稀饭没事老升级JJ,把一些塑料件什么的都换成金属的,以为不但漂亮,而且耐用。
其实不然,金属件可以,但要看是用在哪里。有些缓冲撞击时动能的部位就不要盲目升级到金属件,还是塑料件的好,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
举个例子:
电池
板,电池板一般都是塑料件,或者板式碳纤的,安装座是塑料的。要升级的话,就不要把电池板和安装版都升级成金属的,那样炸鸡时会把撞击能量直接传递到侧板!造成侧板的损坏。侧板比电池板贵多了吧,炸了成本就高了。
有种电池板的升级件就比较好,电池板还是碳纤的,安装座是金属的。这样,万一炸鸡,电池板折断,即避免了侧板损失,又不会老断安装座。
最好别升级的部分还有底板、尾翼固定座等本来设计用以缓冲撞击的部分。
可以说,YT把这些地方设计成塑料件,是有原因的,觉不仅仅是降低成本那么简单的事儿。

网友A:
桨夹塑料件也挺好~

网友B:
支持LZ,任何材料都有它的合适用途.

网友C:
怎样说呢??
在名牌机上,适当用胶件,那是设计团队经过深思的!!
而其中部分杂牌机,滥用胶件是别有用心!!

网友D:
LS正解,如果要抗摔,塑料件肯定是最好的。但是正是它质地偏软,能吸收冲击力,在3D时也会造成机身变形,而导致动作变形。不管怎么说,塑料件是适合新手的。不会变形。

网友E:
95式枪就是工程塑料件.不结实吗?

网友F:
问题是模型是不可能用95式枪的优质工程塑料哈

网友G:
嗯,多谢楼主中肯的建议,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