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S502舵机实录(DS520.9257.26010)可参考

楼主(2010-08-24):
非耐的DS502锁尾舵机坏了,故障表现为打舵不动,碰碰舵机臂又可以动了,明显是电机损坏了.没办法上网找电机更换,淘宝上就看见凯旋有卖的. 于是买来26克舵机的空心杯电机更换修复这个DS502

需要维修的舵机和准备更换的电机

需要维修的舵机和准备更换的电机

楼主:
我拆

拆除后盖螺丝后的舵机外观

拆除后盖螺丝后的舵机外观

楼主:
打开舵机的上盖

楼主:
去除一二三级的传动齿轮,看见电机铜齿轮,找个东西往下压电机齿轮.

楼主:
电机齿轮被压后,就会退出舵机上壳,你就能分开舵机上壳和线路板了,然后用烙铁拆下损坏的空心杯电机

楼主:
焊接上凯旋的空心杯电机,注意电机的正负极,如果焊接反了,舵机会向一边旋转并卡死.注意正负极!!!

网友:
广告插播,楼下继续!

楼主:
一切工作都做好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按部就班的把它装回去.很简单! 至此DS502舵机修复完毕工作正常了  具体使用寿命就要看修复后的考验了,花了个小钱总算救活一只锁尾舵机!

网友:
赞一个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A:
等扫齿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扫齿报告

死潜行,舵机你都诅咒我扫齿

网友:
这个舵机怎么样??

网友:
看来,国产舵机的马达绝对是软肋,,咋就不能用好点空心杯呢》?

网友:
盖子 我的舵机电机也挂了  也换空心杯 为啥我换完了 锁不住尾了。。。。

飞起来10秒钟没啥事  过一会就自己自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