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规格及产品分类、用途知识一览

楼主(2010-08-24):
铝板规格及产品分类、用途知识一览
http://www.robotsky.com  来源:网络   时间:2010-07-31   评论 0 条
 (访问论坛) RobotSky恭候您的投稿>>

对于刚入行的人士来说,怎么才能系统学习到铝板方面如从铝板的定义到铝板规格等一系列的入门知识呢?
世界工厂网小编在这里整理铝板的定义、规格型号以及用途方面的知识,以方便入门者能够快速入门。
首先,先了解一下铝板的定义。铝板,顾名思义是指用铝材或铝合金材料制成的板型材料。或者说是由扁铝胚经加热、轧延及拉直或固溶时效热等过程制造而成的板型铝制品。
根据铝板含有的金属元素不同,铝板大概可以分为9个大类,也就是可以分9个系列,下面逐步大概介绍一下
一 1000系列 代表 1050 1060 1070 1000系列铝板又被称为纯铝板,在所有系列中1000系列属于含铝量最多的一个系列。纯度可以达到99.00%以上。由于不含有其他技术元素,所以生产过程比较单一,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是目前常规工业中最常用的一个系列。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大部分为1050以及1060系列。1000系列铝板根据最后两位阿拉伯数字来确定这个系列的最低含铝量,比如1050系列最后两位阿拉伯数字为50,根据国际牌号命名原则,含铝量必须达到99.5%以上方为合格产品。我国的铝合金技术标准(gB/T3880-2006)中也明确规定1050含铝量达到99.5%.同样的道理1060系列铝板的含铝量必须达到99.6%以上。
二 2000系列铝板 代表2A16(LY16) 2A06(LY6)2000系列铝板的特点是硬度较高,其中以铜原属含量最高,大概在3-5%左右。2000系列铝板属于航空铝材,目前在常规工业中不常应用。我国目前生产2000系列铝板的厂家较少。质量还无法与国外相比。目前进口的铝板主要是由韩国和德国生产企业提供。随着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2000系列的铝板生产技术将进一步提高。
三 3000系列铝板 代表3003 3003 3A21为主。又可以称为防锈铝板我国3000系列铝板生产工艺较为优秀。3000系列铝板是由锰元素为主要成分。含量在1.0-1.5之间。是一款防锈功能较好的系列。常规应用在空调,冰箱,车底等潮湿环境中,价格高于1000系列,是一款较为常用的合金系列。
四 4000系列铝板 代表为4A01 4000系列的铝板属于含硅量较高的系列。通常硅含量在4.5-6.0%之间。属建筑用材料,机械零件,锻造用材,焊接材料;低熔点,耐蚀性好,具有耐热、耐磨的特性。
五 5000系列 代表5052.5005.5083.5A05系列。5000系列铝板属于较常用的合金铝板系列,主要元素为镁,含镁量在3-5%之间。又可以称为铝镁合金。主要特点为密度低,抗拉强度高,延伸率高。在相同面积下铝镁合金的重量低于其他系列.故常用在航空方面,比如飞机油箱。在常规工业中应用也较为广泛。加工工艺为连铸连轧,属于热轧铝板系列故能做氧化深加工。在我国5000系列铝板属于较为成熟的铝板系列之一。
六 6000系列 代表6061 主要含有镁和硅两种元素,故集中了4000系列和5000系列的优点6061是一种冷处理铝锻造产品,适用于对抗腐蚀性、氧化性要求高的应用。可使用性好,接口特点优良,容易涂层,加工性好。可以用于低压武器和飞机接头上。
6061的一般特点:优良的接口特征、容易涂层、强度高、可使用性好,抗腐蚀性强。
6061铝的典型用途:飞机零件、照相机零件、耦合器、船舶配件和五金、电子配件和接头、装饰用或各种五金、铰链头、磁头、刹车活塞、水利活塞、电器配件、阀门和阀门零件。

楼主:

七 7000系列 代表7075 主要含有锌元素。也属于航空系列,是铝镁锌铜合金,是可热处理合金,属于超硬铝合金,有良好的耐磨性.7075铝板是经消除应力的,加工后不会变形、翘曲.所有超大超厚的7075铝板全部经超声波探测,可以保证无砂眼、杂质.7075铝板的热导性高,可以缩短成型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主要特点是硬度大7075是高硬度、高强度的铝合金,常用于制造飞机结构及期货。它要求强度高、抗腐蚀性能强的高应力结构件、模具制造。 目前基本依靠进口,我国的生产工艺还有待提高。(我公司曾经有一家外企提出国产的7075铝板 退火不均匀,出现铝板表面和内部硬度不一致的问题)
八 8000系列 较为常用的为8011 属于其他系列。我记忆中是以做瓶盖为主要功用的铝板,也应用在散热器方面,大部分应用为铝箔。不太常用。
九 9000系列属于备用系列,科技现在那么发达,为了应对为了含有其他合金元素的铝板出现,国际铝板带联合会特表明9000系列为备用系列,等待着又一个新的品种出现来填补9000系列的空白。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铝板的用途。铝板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建筑装饰、航空航天、军工、照明等方面。
特殊铝板术语解释:
拉丝铝板是反复用砂纸将铝板刮出线条的制造过程,其工艺主要流程分为脱酯、沙磨机、水洗3个部分。在铝板拉丝制程中,阳极处理之后的特殊的皮膜技术,可以使铝板表面生成一种含有该金属成分的皮膜层,清晰显现每一根细微丝痕,从而使金属哑光中泛出细密的发丝光泽。
氧化铝板是将铝板置于相应电解液(如硫酸、铬酸、草酸等)中作为阳极,在特定条件和外加电流作用下,进行电解而形成的铝板。阳极的铝板氧化,表面上形成氧化铝薄层,其厚度为5~20微米 ,硬质阳极氧化膜可达60~200微米 。
PS铝板(广告铝板又名印刷锌板,报纸板)即背面有印刷图案厚度为025或03料的铝板。
镜面铝板是指通过轧延、打磨等多种方法处理,使板材表面呈现镜面效果的铝板。
压花铝板又可以成为铝压花板,属于在铝板的基础上,经过压延加工而在表面形成各种花纹的铝产品,应用较为广泛,主要用在包装,建筑,幕墙等方面。
以上是铝板相关基础知识,国内以河南省巩义市回郭镇、重庆、江浙沪、山东等为主要铝加工企业聚集地。

网友:
请问铝窗是那个型号?4000?

楼主:
PCB抄板流程

PCB抄板流程
http://www.robotsky.com  来源:网络   时间:2010-04-20   评论 0 条
 (访问论坛) RobotSky恭候您的投稿>>第一步,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机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张元气件位置的照片。
第二步,拆掉所有器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启动POH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丝印面扫入,并打印出来备用。
第三步,用水纱纸将TOP LAYER 和BOTTOM LAYER两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平树直,否则扫描的图象就无法使用。
第四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
第五步,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
第六,将TOP。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七步,将BOT。BMP转化为BOT。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BOT层描线就是了。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
第八步,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第九步,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 BOTTOM 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

楼主:
机械安全操作基础知识集锦

机械安全操作基础知识集锦
http://www.robotsky.com  来源:网络   时间:2010-03-18   评论 0 条
 (访问论坛) RobotSky恭候您的投稿>>一、机械事故伤害的主要原因和种类有哪些?

  机械事故造成的伤害主要有以下几种:

  1、机械设备零、部件作旋转运动时氇成的伤害。例如机械、设备中的齿轮、支带轮、滑轮、卡盘、轴、光杠、丝杠、供轴节等零、部件都是作旋转运动的。旋转运动造成人员伤害的主要形式是绞隽和物体打击伤。

  2、机械设备的零、部件作直线运动时造成的伤害。例如锻锤、冲床、切钣.几的施压部件、牛头刨床的床头、龙门刊床的床面及桥式吊车大、小车和升降-几构等,都是作直线运动的。作直线运力的零、部件造成的伤害事故主要有压伤、砸伤、挤伤。

  3、刀具造成的伤害。例如车床上的车刀、铣床上的铣刀、钻床上的钻头、磨床上的磨轮、锯床上的锯条等等都是加工零件用的刀具。刀具在加工零件时造成的伤害主要有烫伤、刺伤、割伤。

  4、被加工的零件造成的伤害。机械设备在对零件进行加工的过程中,有可能对人身造成伤害。这类伤害事故主要有:①被加工零件固定不牢被甩出打伤人,例如车床卡盘夹不牢,在旋转时就会将工件甩出伤人。②被加工的零件在吊运和装卸过程中,可能造成砸伤。

  5、电气系统造成的伤害。工厂里使用的机械设备,其动力绝大多数是电能,因此每台机械设备都有自己的电气系统。主要包括电动机、配电箱、开关、按钮、局部照明灯以及接零(地)和馈电导线等。电气系统对人的伤害主要是电击。

  6、手用工具造成的伤害。

  7、其他的伤害。机械设备除去能造成上述各种伤害外,还可能造成其他一些伤害。例如有的机械设备在使用时伴随着发生强光、高温,还有的放出化学能、辐射能,以及尘毒危害物质等等,这些对人体都可能造成伤害。

  二、机械设备的基本安全要求是什么?

  机械设备的基本安全要求,主要是:

  1、机械设备的布局要合理,应便于操作人员装卸工件、加工观察和清除杂物;同时也应便于维修人员的检查和维修。

  2、机械设备的零、部件的强度、刚度应符合安全要求,安装应牢固,不得经常发生故障。

  3、机械设备根据有关安全要求,必须装设合理、可靠、不影响操作的安全装置。例如:

  (1)对于作旋转运动的零、部件应装设防护罩或防护挡板、防护栏杆等安全防护装置,以防发生绞伤。

  (2)对于超压、超载、超温度、超时间、超行程等能发生危险事故的零、部件,应装设保险装置,如超负荷限制器、行程限制器、安全阀、温度继电器、时间断电器等等,以便当危险情况发生时,由于保险装置的作用而排除险情,防止事故的发生。

  (3)对于某些动作需要对人们进行警告或提醒注意时,应安设信号装置或警告牌等。如电铃、喇叭、蜂鸣器等声音信号,还有各种灯光信号、各种警告标志牌等都属于这类安全装置。

  (4)对于某些动作顺序不能搞颠倒的零、部件应装设联锁装置。即某一动作,必须在前一个动作完成之后,才能进行,否则就不可能动作。这样就保证了不致因动作顺序搞错而发生事故。

  4、机械设备的电气装置必须符合电气安全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供电的导线必须正确安装,不得有任何破损或露铜的地方。

  (2)电机绝缘应良好,其接线板应有盖板防护,以防直接接触。

  (3)开关、按钮等应完好无损,其带电部分不得裸露在外。

  (4)应有良好的接地或接零装置,连接的导线要牢固,不得有断开的地方。

  (5)局部照明灯应使用36V的电压,禁止使用1lOV或220V电压。

  5、机械设备的操纵手柄以及脚踏开关等应符合如下要求:

  (1) 重要的手柄应有可靠的定位及锁紧装置。同轴手柄应有明显的长短差别。

  (2)手轮在机动时能与转轴脱开,以防随轴转动打伤人员。

  (3)脚踏开关应有防护罩或藏入床身的凹入部分内,以免掉下的零、部件落到开关上,启动机械设备而伤人。

  (6)机械设备的作业现场要有良好的环境,即照度要适宜,湿度与温度要适中,噪声和振动要小,零件、工夹具等要摆放整齐。因为这样能促使操作者心情舒畅,专心无误地工作。

  (7)每台机械设备应根据其性能、操作顺序等制定出安全操作规程和检查、润滑、维护等制度,以便操作者遵守。

  三、机械加工车间常见的防护装置有哪些?主要作用是什么?

  机械加工车间常见的防护装置有防护罩、防护挡板、防护栏杆和防护网等。在机械设备的传动带、明齿轮接近于地面的联轴节、转动轴、皮带轮、飞轮、砂轮和电锯等危险部分,都要装设防护装置。对压力机、碾压机、压延机、电刨、剪板机等压力机械的旋压部分都要有安全装置。防护罩用于隔离外露的旋转部分,如皮带轮、齿轮、链轮、旋转轴等。防护挡板、防护网有固定和活动两种形式,起隔离、遮挡金属切屑飞溅的作用。防护栏杆用于防止高空作业人员坠落或划定安全区域。总体来说,防护装置的形式主要有固定防护装置、联锁防护装置和自动防护装置.

  四、机械设备操作人员的安全管理规定有哪些?

  要保证机械设备不发生工伤事故,不仅机械设备本身要符合安全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操作者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当然,机械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因其种类不同而内容各异,但其基本安全守则为:

  1、正确穿戴好个人防护用品。该穿戴的必须穿戴,不该穿戴的就一定不要穿戴。例如机械加工时要求女工戴护帽,如果不戴就可能将头发绞进去。同时要求不得戴手套,如果戴了,机械的旋转部分就可能将手套绞进去,将手绞伤。

  2、操作前要对机械设备进行安全检查,而且要空车运转一下,确认正常后,方可投入运行。

  3、机械设备在运行中也要按规定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对紧固的物件看看是否由于振动而松动,以便重新紧固。

  4、设备严禁带故障运行,千万不能凑合使用,以防出事故。

  5、机械安全装置必须按规定正确使用,绝不能将其拆掉不使用。

  6、机械设备使用的刀具、工夹具以及加工的零件等一定要装卡牢固,不得松动。

  7、机械设备在运转时,严禁用手调整;也不得用手测量零件,或进行润滑、清扫杂物等。如必须进行时,则应首先关停机械设备。

  8、机械设备运转时,操作者不得离开工作岗位,以防发生问题时无人处置。

  9、工作结束后,应关闭开关,把刀具和工件从工作位置退出,并清理好工作场地, 将零件、工夹具等摆放整齐,打扫好机械设备的卫生。

  五、金属冷加工车间如何防止工伤事故?

  金属冷加工车间各种机床很多,只要妥善布置工作场所,设置必要的防护装置、保险装置,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就可以有效地防止工伤事故。

  机床平面布置要求:

  1、不使零件或切屑甩出伤人。

  2、操作者不受日光直射而产生目眩。

  3、搬运成品、半成品及清理金属切屑方便。

  4、车间应设安全通道,使人员及车辆行驶畅通无阻。

  防护装置要求:

  1、防护罩:隔离外露的旋转部件。

  2、防护栏杆.在运转时容易伤害人的机床部位,以及不在地面上操作的机床,均应设置高度不低于1m的防护栏杆。

  3、防护挡板:防止磨屑、切屑和冷却液飞溅。

  保险装置要求:

  1、超负荷保险装置:超载时自动脱开或停车。

  2、行程保险装置:运动部件到预定位置能自动停车或返回。

  3、顺序动作联锁装置:在一个动作未完成之前,下一个动作不能进行。

  4、意外事故联锁装置:在突然断电时,补偿机构能立即动作或机床停车。

  5、制动装置:避免在机床旋转时装卸工件;发生突然事故时,能及时停止机床运转。

  六、车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车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穿紧身防护服,袖口不要敞开;长发要戴防护帽;在操作时,不能戴手套。

  2、在机床主轴上装卸卡盘要停机后进行,不可用电动机的力量来取卡盘。

  3、夹持工件的卡盘、拨盘、鸡心夹的凸出部分最好使用防护罩,以免绞住衣服或身体的其他部分,如无防护罩,操作时就注意离开,不要靠得太近。

  4、用顶尖装夹工件时,要注意顶尖与中心孑L应完全一致,不能用破损或歪斜的顶尖,使用前应将顶尖、中心孔擦干净,后尾座顶尖要顶牢。

  5、车削细长工件时,为保证安全应采用中心架或跟刀架,长出车床部分应有标志。

  6、车削形状不规则的工件时,应装平衡块,并试转平衡后再切削。

  7、刀具装夹要牢靠,刀头伸出部分不要超出刀体高度的1.5倍,刀下垫片的形状、尺寸应与刀体形状、尺寸相一致,垫片应尽可能少而平。

  8、对切削下来的带状切屑、螺旋状长切屑,应用钩子及时清除,切忌用手拉。

  9、为防止崩碎切屑伤人,应在合适的位置上安装透明挡板。

  10、除车床上装有在运转中自动测量的量具外,均应停车测量工件,并将刀架移到安全位置。
    11、用砂布打磨工件表面时,要把刀具移到安全位置,并注意不要让手和衣服接触工件表面。

    12、磨内孔时,不可用手指支持砂布,应用木棍代替,同时车速不宜太快。

  13、禁止把工具、夹具或工件放在车床床身上和主轴变速箱上。

1/2    1 2 ›› ›|

楼主:
机械安全操作基础知识集锦

机械安全操作基础知识集锦
http://www.robotsky.com  来源:网络   时间:2010-03-18   评论 0 条
 (访问论坛) RobotSky恭候您的投稿>>
  七、铣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铣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在开始切削时,铣刀必须缓慢地向工件进给,切不可有冲击现象,以免影响机床精度或损坏刀具刃口。

  2、加工工件要垫平、卡紧,以免工作过程中,发生松脱造成事故。

  3、调整速度和变向,以及校正工件、工具时均需停车后进行。

  4、工作时不应戴手套。

  5、随时用毛刷清除床面上的切屑,清除铣刀上的切屑要停车进行。

  6、铣刀用钝后,应停车磨刃或换刀,停车前先退刀,当刀具未全部离开工件时,切勿停车。

  八、刨床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刨床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刨刀要夹紧,工作前刀锋与工件之间应有一定的间隙,首次吃刀不要太深,以防碰坏刀刃或伤人。

  2、操作时不准站在牛头刨床的正前方,更不得在牛头刨床前面低头检查工作。

  3、调整好机床行程,拧紧控制行程的螺栓。

  4、在刨床台面的周围,装设一个直立的可以翻起的圆筒形防护挡板。

  5、将切屑打扫集中在特设的切屑器内.以免切削刺伤脚部.

  九、磨床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磨床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开车前必须检查工件的装置是否正确,紧固是否可靠,磁性吸盘是否正常,否 则,不允许开车。

  2、开车时应用手调方式使砂轮和工件之间留有适当的间隙,开始进刀量小,以防 砂轮崩裂。

  3、测量工件或调整机床及清洁工作都应停车后再进行。

  4、为防止砂轮破损时碎片伤人,磨床须装有防护罩,禁止用没有防护罩的砂轮进行摩削。

  十、钻床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钻床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不准戴手套操作,严禁用手清除铁屑。

  2、头部不可离钻床太近,工作时必须戴帽子。

  3、钻孔前要先定紧工作台,摇臂钻床还应定紧摇臂,然后才可开钻。

  4、在开始钻孔和工件快要钻通时,切不可用力过猛。

  十一、冲压安全操作规程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在冲压设备上进行操作时,操作人员应遵守以下安全操作规程:

  1、开始操作前,必须认真检查防护装置是否完好,离合器制动装置是否灵活和安全可靠。应把工作台上的一切不必要的物件清理干净,以防工作时振落到脚踏开关上,造成冲床突然启动而发生事故。

  2、冲小工件时,不得用手,应该有专用工具,最好安装自动送料装置。

  3、操作者对脚踏开关的控制必须小心谨慎,装卸工件时,脚应离开脚踏开关。严禁外人在脚踏开关的周围停留。

  4、如果工件卡在模子里,应用专用工具取出,不准用手拿,并应将脚从脚踏板上移开。

  十二、钳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钳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钳工所用的工具,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检查。

  2、钳工工作台上应设置铁丝防护网,在錾凿时要注意对面工作人员的安全,严禁使用高速钢做錾子。

  3、用手锯锯割工件时,锯条应适当拉紧,以免锯条折断伤人。

  4、使用大锤时,必须注意前后、左右、上下的环境情况,在大锤运动范围内严禁站人,不允许使用大锤打小锤,也不允许使用小锤打大锤。

  5、在多层或交叉作业时,应注意戴安全帽,并注意听从统一指挥。

  6、检修设备完毕,要使所有的安全防护装置、安全阀及各种声光信号均恢复到其正常状态。

  十三、金属热加工车间如何防止工伤事故?

  金属热加工车间的生产特点是生产工序多,起重运输量大,在生产过程中易产生高温、有毒气体和粉尘,使劳动环境恶化,因此容易发生工伤事故。所以,金属热加工车间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安全措施:

  1、精选炉料,防止混入**,投入的物料必须充分干燥;添加的合金要进行预热。

  2、金属熔液出炉时,应采用电动、气动或液压式堵眼机构或旋转式前炉。

  3、地坑要采取严格措施,严防地下水及地上水渗入。

  4、熔融金属的容器,必须符合制造质量标准;浇包内金属液不能过满。

  5、锻锤应采用操作机或机械手操纵,防止热锻件氧化皮等飞出伤人;操作人员与气锤司机座前应设置隔离防护罩,防止烫伤并隔热。

  6、工具与工件在放进热处理盐炉前,必须经过预热,淬火油池周围应设栏杆或防护罩。

  7、电焊作业地点应予隔离或设置适当的屏蔽,屏蔽材料不宜采用金属表面。

  另外,车间应有安全通道,地面要平坦而不滑,并保证畅通。车间应有足够的采光照度,厂房设计要适合机械通风与自然通风。在不影响生产与运输的前提下,各工序各岗位尽可能做到相互隔离,对易产生不安全因素的设备,必要时也应隔离,设置安全栏杆或护网。金属热加工车间的工人必须配备安全帽、防护眼镜、防护鞋等必要的防护用具。

  十四、炼钢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炼钢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禁止把潮湿原料、报废武器等作为废钢加入炉内,以免引起爆炸。钢液、红渣也不得倒入潮湿的盛钢桶、钢渣包或潮湿的地上。

  2、为防止熔炼中引起喷溅爆炸事故,注意不要加入过量的氧化剂,不要剧烈搅庭钢液。

  3、钢液包不要盛装太满,行车吊运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严防发生翻包事故。

  4、发现漏炉、漏包、循环水中断或炉内漏水,要立即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5、必须穿戴劳动防护用品,不戴劳动防护用具者不得上岗操作。

  十五、浇铸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浇铸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浇铸场所及地坑必须保持干燥,不得有水,以免铁液飞溅伤人。

  2、所使用的工具如火钳、火棒、钩子等均应预热。

  3、包里的铁液不应盛装太满,在抬包时,不要抬偏或突然停止,要协调配合。

  4、浇铸前砂型上、下箱的压铁应压牢,或用螺钉卡紧,并检查冒口,开好气道。

  5、浇铸时不准正面看冒口,及时引气,防止型内瓦斯爆炸。

  6、浇铸时,无关人员不得靠近。看刚浇铸的火口时要戴防护镜。

  十六、锻工应注意哪些安全事项?

  锻工应注意的安全事项有:

  1、在砧子上取送模具、冲头、垫铁等,必须使用夹钳,严禁用手。

  2、手工操作时,打大锤要互相配合好,严禁在打大锤者背后2~5m内行走或工作。

  3、切断金属坯料时,要注意轻击,防止切断的料头飞出伤人。掌钳者的钳柄不可正对腹部。

  4、汽锤开动时,不准打空锤,不准测量工作物的尺寸,不准人体的任何部位进入锤头行程之内。检查或修理时,必须将锤头固定。注意加热炉附近不允许存放易燃物品。

  十七、焊接生产中可能发生哪些伤害?

  在焊接过程中,焊工要经常接触易燃、易爆气体,有时要在高空、水下、狭小空间进行工作;焊接时产生有毒气体、有害粉尘、弧光辐射、噪声、高频电磁场等都对人体浩成毹害。焊接现场有可能发生爆炸、火灾、烫伤、中毒、触电和高空坠落等工伤事故。焊工在作业中也可能受到各种伤害,引起血液、眼、皮肤、肺等职业病。焊工属于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并XX合格后方允许独立上岗操作。

楼主:
手锯的使用注意事项

手锯的使用注意事项
http://www.robotsky.com  来源:网络   时间:2010-03-04   评论 0 条
 (访问论坛) RobotSky恭候您的投稿>>手锯锯条多用碳素工具钢和合金工具钢制成,并经热处理淬硬。
手锯在使用中,锯条折断是造成伤害的主要原因。所以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1、应根据所加工材料的硬度和厚度去正确的选用锯条;锯条安装的松紧要适度,根据手感应随时调整。
2、被锯割的工件要夹紧,锯割中不能有位移和振动;锯割线离工件支承点要近。
3、锯割时要扶正锯弓,防止歪斜,起锯要平稳,起锯角不应超过15º,角度过大时,锯齿易被工件卡夹。
4、锯割时,向前推锯时双手要适当的加力;向后退锯时,应将手锯略微抬起,不要施加压力。用力的大小应根据被割工件的硬度而确定,硬度大的可加力大些,硬度小的可加小些。
5、安装或调换新锯条时,必须注意保证锯条的齿尖方向要朝前;锯割中途调换新条后,应调头锯割,不宜继续沿原锯口锯剖;当工件快被锯割下时,应用手扶住,以免下落伤脚。

楼主:
常用的模型制作材料

常用的模型制作材料
http://www.robotsky.com  来源:设计材料及加工工艺   时间:2009-08-03   评论 0 条
 (访问论坛) RobotSky恭候您的投稿>>●PP 聚丙烯——产量最大的塑料

○比PE更轻,硬,透明,耐热;

○纤维面料叫“丙纶”

○做各种容器、热水瓶壳、饮料包装、玩具等。PP做的杯子比PE硬,耐热(100度不变形),但不如PE光滑;

○机械强度可与尼龙相比,做汽车水箱、车门等零部件;用玻璃纤维增强做汽车保险杠;

○做透明包扎绳、包扎带、编织带,用于编织草帽、拖鞋、地毯、门帘等;

○做文具盒、仪器盒铰链(耐弯曲疲劳性很好);

○做耐酸、碱管道(耐酸、碱性很好)。

缺点:透气性比PE好,不宜作食品及化妆品包装。

●PS 聚苯乙烯——最铿锵有声的塑料

○无色透明。在塑料中,除了有机玻璃外,透明性能要算聚苯乙烯最好,比普通玻璃透光性好。价格比有机玻璃便宜很多。耐火性不如有机玻璃;

○绝缘性能好,尤其是高频特性,做雷达的绝缘材料;

○做仪表外壳、灯罩、透明模型、玩具(特别易于加工成型,易于着鲜艳色彩);

○改变为ABS

缺点:脆性大,耐热性差。

●PVC 聚氯乙烯——最多才多艺的塑料

○硬质PVC:脸盆、梳子、帮热水瓶壳、塑料桶、搓衣板、耐酸泵以及各种管材、板材、水管、塑料地板和天花板;

○软质PVC:如塑料窗帘、台布、塑料雨衣、塑料腰带、塑料手提包、塑料鞋底及泡沫塑料凉鞋、拖鞋等;

○透明PVC:印刷用覆膜、包装用塑料袋、农用塑料薄膜(透气性小,保温性好,能透紫外线);塑料吹气玩具;

○不透明PVC:如塑料洗衣板、塑料管子;

○各种颜色鲜艳的塑料制品,如塑料头绳、娃娃的头、彩色塑料花(着色性好);

○电线被覆盖(绝缘,耐老化);

○人造革(比真皮加工容易、不怕水、质地均匀、可以做很大一块,但不透气,低温变硬);做成手提袋、钱包、雨衣等。

●PE 聚乙烯——最简单的塑料

○白色蜡状,摸上去像石蜡:

○做各种容器,如水壶、饭盒等餐具和厨房用品(无色无味无毒);玩具(易于成型,耐击);

○各种糖果、糕点等食品包装,化妆品药品容器;

○童车、摩托车的挡风盖,汽车挡泥板(易于成型、轻);海底电缆(耐腐蚀、绝缘,不水)。

缺点:

吸收紫外线易变色、脆化、裂纹。

●PMMA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有机玻璃)——最透明的塑料

○透光度93%,大于玻璃91%,重量仅为玻璃的一半。耐火性好。做车窗玻璃和镜片;

○易于成型、加工(钻孔、弯曲和机械加工);

○强度高,耐冲击性好。做透明篮球板;

○做隐形眼镜、假牙、人工角膜;

○做玻璃装饰品等。

缺点:

○价格贵

○表面硬度不够,容易擦毛,如手表经摩擦,会变得模糊。不过,如果用湿纱布蘸了牙膏

轻轻地磨,可磨得重新透明;

○有机玻璃的耐热性较差,使用要注意防热,温度不可超过100℃,不能用沸水洗涤。

●PF 酚醛树脂(电木)——最古老的塑料

(1872年生产)

○热固性,价廉,易加工成型;

○耐热,耐腐蚀,耐高压、绝缘,广泛用于电气工业,如插座、开关、灯头等;

○颜色暗,无法着鲜艳色彩;

○以纸、布、玻璃为基材可以做绝缘板、无声齿轮、耐高热材料;

○泡沫PF 可做隔音、隔热和抗震包装材料。

缺点:

○不能做餐具(会部分溶于醋酸)。紫外线);塑料吹气玩具;

○不透明PVC:如塑料洗衣板、塑料管子;

○各种颜色鲜艳的塑料制品,如塑料头绳、娃娃的头、彩色塑料花(着色性好);

○电线被覆盖(绝缘,耐老化);

○人造革(比真皮加工容易、不怕水、质地均匀、可以做很大一块,但不透气,低温变硬);做成手提袋、钱包、雨衣等。

网友:
藏起来慢慢看,挺好,谢了

网友:
心细的楼主~   学习中。。。。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谢谢楼主了

楼主:
大家说好就真的好,我也是转的。多谢!只要大家能用的上就好!!!

楼主:
五金配件类的基础知识介绍

五金配件类的基础知识介绍
第一部分:铰链:铰链又称合叶,它分为:普通合叶,弹簧铰链;大门铰链;其他铰链。

1、合页: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般合页,它可以用于橱柜门,窗子,门等。

合页从材质上可以分为:铁质、铜质、不锈钢质。

从规格上可以分为:2”(50mm),2.5”(65mm), 3”(75mm) , 4”(100mm) , 5”(125mm) , 6”(150mm) , 50—65mm的铰链适用于橱柜,衣柜门,75mm的适用于窗子,纱门,100—150mm适用于大门中的木门,铝合金门。普通合页的缺点是不具有弹簧铰链的功能,安装铰链后必须再装上各种碰珠,否则风会吹动门板。另外还有脱卸铰链,旗铰,h铰等特殊铰链它们根据各种特殊需求的木门可以拆卸安装,很方便,使用时受方向限制,分左式,右式。

2、弹簧铰链:主要用于橱门,衣柜门,它一般要求板厚度为18—20mm。

1)从材质上分,可以分为:镀锌铁,锌合金。

从性能上分,可以分为:需打洞,不需打洞两种。不需打洞就是我们所称的桥式铰链。桥式铰链样子看似一座桥,,所以俗称桥式铰链。它的特点是不需要在门板上钻洞,而且不受式样限制。规格有:小号,中号,大号(目前德国海蒂诗有这些产品)。需打洞,就是目前常用在橱柜门上的弹簧铰链等。它的特点:门板必须要打洞,门的式样受铰链限制,门关上后不会被风吹开,不需要再安装各种碰蛛。规格有:&26、&35。其中有可脱卸式定向铰链和不脱卸式的无定向铰链之分。如格拉斯的3703全,3704半等为脱卸式定向铰链,安装方便,拆卸灵活,门随意开道任何角度都能定位,使用寿命长。如海蒂诗叉尾铰链就是不具有脱卸功能,如全09050,零售价9.80元,半09051零售价10.36元,内09052,零售价10.92元。还有意大利铰链a——znm全4.68元,半4.68元,内5.18元。

2)弹簧铰链从形状上可分:全盖(或称直臂、直弯)

半盖(或称曲臂、中弯)
内侧(或称大曲、大弯)

铰链附有调节螺钉,可以上下、左右调节板的高度、厚度,打洞那面两个螺丝固定孔距离一般为32mm,直径边与板两边距离为4mm(画图)。另外,弹簧铰链还有各种特殊规格,如:内侧45度角铰链,外侧135度角铰链,开启175度角铰链。例如格拉斯342规格,393、394规格,有些适合板厚30mm,如格拉斯366、368规格,这些铰链大都是进口商品,由于产品比较特殊需求量不是很大。 进口泵  阀门  工业洗衣机

3、大门铰链。它又分普通型和轴承型,普通型上面已经讲过,现重点讲轴承型。轴承型从材质上可分铜质、不锈钢质。从规格上分:100x75 125x75 150x90 100x100 125x100 150x100 厚度有2.5mm、3mm轴承有二轴承、四轴承。

从目前消费情况来看,选用铜质轴承铰链较多,因其式样美观、亮丽,价格适中,并配备螺钉,如:铜100x75 零售价27元。

4、其他铰链:有台面铰链、翻门铰链、玻璃铰链。

玻璃铰链用于安装无框玻璃橱门上,要求玻璃厚度为不大于5—6mm。式样有打洞,具有弹簧铰链一切性能。不打洞为磁吸式和上下顶装式,如百事可,磁性玻璃铰链等。

第二部分: 各类拉手:

拉手分两种:一种安装在大门上,我们叫大门拉手。一种是安装在橱柜上,我们叫家具拉手。大门门拉手,我们超市一般很少,螺丝正反对撬,门厚度在12mm,适用于无框门。它们材质为铜、不锈钢,锌合金。

家具拉手材质为铜质、木质、锌合金、塑料,颜色形状各式各样,安装螺丝需由板上打洞,从反面穿过来固定,正面看不见螺丝。标准长度为25 mm。要求板厚度为18—22mm,如遇到特殊需要,螺丝可换长些,如30—40mm。我们一般在介绍家具拉手时,一定要迎合顾客的口味,试探性的询问顾客喜欢什么颜色和款式,根据顾客家具的式样和颜色,选择一些款式新颖、颜色搭配流行的商品给顾客挑选,一般成功率比较高。

第三部分:抽屉滑轨:

抽屉是否美观是个人喜好问题,而功能和寿命则取决于滑轨 。抽屉滑轨材质,都是铁质加烘漆,或渡锌。常用有:1、托底式:二节半拉出 、三节全拉出。托底式特点:路轨隐藏在抽屉底部,经久耐用,滑动时无摩擦,无噪音,可自闭。2、钢珠式 :二节半拉出 、三节全拉出。钢珠式特点:具有滑动平顺,安装便捷,十分耐用。3、路轨的特殊结构与精密钢珠配合保证了稳固性。它可以直接装到侧板上或插接式安装或装入抽屉侧板的凹槽中(槽高17或27mm)它们的规格有(mm)250,300,350,400,450,500,550,600。另外还有许多特殊路轨,如带框架路轨,台面滚珠路轨等。

第四部分:移门、折门轨道及配件:

众所周知,使用移门的最大优点在于节省室内空间,同时令室内布置独具匠心。移门安装简单,操作平滑,安静,所以,移门轨道是目前市场上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折门在安装上与移门差不多,但使用率不是很高。所以重点介绍移门轨道。

1、 移门轨道品牌很多,国产如北京产的达美华,上海产的佳顺,进口的如日本的阿童木,英国 安得顺,台湾的品良等等,但用途一样。

2、 移门轨道的材质有:铝合金,镀锌钢。

3、 式样有:插片式吊顶,侧面式吊顶,单轨,双轨。

4、 移门轨道的构成和配件,安装要点。

例:英国 安得顺导轨,强大型单轨,材质为镀锌钢,它的最大门承重为100公斤,它的最大门宽度为1250mm,它的最大门厚度为20---50mm。规格有:
h100/1.5米,最大开度为800mm:
h100/1.8米,最大开度为950mm;
h100/2米, 最大开度为1050mm;
h100/2.4米,最大开度为1250mm。适用于重型室内木门,复合板门或金属门。

(1) 具体产品组成:导轨1根,2只吊轮,2快固定板,若干片挂钩,1付引导装置,1只圆形定位,1只卡口定位。

(2) 外包装图示顺序说明:

a. 按尺寸在门的底部开槽(供引导装置使用)参图7

b. 在图示位置安装固定板,根据门的不同宽度,门的顶角边固定板的开口处距离,可以在8至14毫米间调节,要保证左右对称。

c. 将圆形限位,两只吊轮,卡口限位,按顺序放入轨道。注意卡口限位的突出卡口部分应朝里。

d. 如果要将轨道固定在墙表面,依轨道上的豫钻螺丝口位置,确定直角墙面挂件位置。

e. 固定轨道,如果轨道侧装在墙面上,直角墙面挂件要求固定在同一高度以保证轨道水平。

f. 挂门。

g. 在门垂直基础上,安装引导装置。

h. 圆形限位固定。

i. 卡口限位固定。

(3) 安装要点:

a. 安装轨道前要注意“方子”(因为轨道是固定“方子”上,再由“方子”同房屋结构中的过梁相连而得到固定的)。一般要求“方子”的大小为5*5至8*8平方厘米之间,与过梁连接牢靠,“方子”与轨道相连要求水平。

b. 引导装置要求与门的下部各面存在一定缝隙以防止门变形后同引导装置产生摩擦,影响么的滑动效果。

c. 卡口限位的三只螺丝中,由突出卡口向外算起前两只螺丝主要可用来调节卡口的松紧程度,第三只螺丝用来确定 卡口限位的固定位置。d. 如果安装中遇到红色可拆卸吊板,应注意其安装办法。吊轮配件中的一只螺丝母是与螺栓共同作用于悬挂和固定板的。另一只螺母应安装在吊轮的黑色载体内,用来连接吊轮和螺栓。以上简要介绍了该产品的性能特点,安装顺序及安装要点。通过对该产品的了解我们在介绍商品时就能得心应手,能满足顾客的各种提问和疑点,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

第五部分:其它各种辅助配件 :

俗话说,五花八门,除上面四部分主要产品以外,还有许多辅助配件,各种门吸、橱柜连接件、桌脚、支架、托架、能使门自动合上的地弹簧、闭门器、各种规格的插销、地板钉、垫片、搁板销等等。

楼主:
让大家高兴高兴呵呵!!!

让大家高兴高兴呵呵!!!

网友:
好帖,打记号,慢慢学!

网友A:
大家说好就是好,谢了

网友B:
要这样区分铝板型呢

网友C(2012-11-08):
我的天哪 ,整成3D了,还是我的错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