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8-25):
各位高手,小弟问个问题,我的450再刚刚要离开地面的时候就会向左倾斜,不是平行着相左滑动。我检查了斜盘,也是平的,没有偏离,大浆好像也没有问题,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现在都不敢飞了!!

网友:
很 正常,多看看以前的帖子就明白了。

你是哪个地方的?最好有老手当面指导你一下。

呵呵,道理其实很简单。要想垂直起飞,很难。

网友:
扭矩+地效,起飞右打点舵,拉起来就好了

网友:
不,十字盘要稍微向右倾斜一点。因为飞机飞的时候本身就要向右倾斜,抵消掉尾桨向左的推力。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上的说十字盘向右倾斜,这样好吗?不是调试的时候都是说要调节平行吗

楼主:
也就是说向左倾斜要翻到地上是正常的了?

楼主:
那大家是不是起飞的时候都要先给你一点的右舵

网友:
十字盘还是要调平的,你可以把马达线拔掉,然后推下油门看写盘是不是水平运动,如果运动过程中是往左倾。那估计就是你的写盘舵机有问题了,或是一致性不好。另外起飞的时候给点右舵这是基本常识

楼主:
推油门的时候是平的,我看很多人说正常的是基本上平行往左滑行,而不是往左要翻滚的意思

楼主:
顶啊!高手们不屑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家是不是起飞的时候都要先给你一点的右舵

恭喜你,答对了!

楼主:
对了,飞越450的套件里面给了两个白色的橡胶垫子一样的东西是用在哪里的

网友:
头罩上孔用的!?
尾舵用的?

楼主:
真有可能是头罩上用的,尾舵怎么用?

网友:
头罩没橡胶圈能戴住?

楼主:
呵呵!因为一直没上头罩

网友:
飞的时候微调本来就是要向右调一点,一开始十字盘水平,是为了方便调整连接杆的长度。